[产品] 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增压零冷水、超微气泡,舒爽全家

楼主(2022-10-09):
热水器的选择是每个新家装修必踩的坑,市面上的热水器主要有三种:太阳能热水器 、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这三款热水器我都使用过,装修赠送了一个太阳能热水器,由于太阳能热水器恒温性能不是很好,且非常依赖于阳光,尤其冬天还得注意防冻,最后打算把它换掉。在选择新的热水器时,和家人进行了几次热烈的讨论,到底是选择电热水器还是燃气热水器,由于家里大人较多而且炎热的夏天有可能会四个人同时洗澡。这种情况下,电热水器略显捉襟,因为一般容量的电热水器只能满足两个大人洗澡,综合对比下来我们还是选择了燃气热水器。不过燃气热水器也不是没有缺点,恒温性能和零冷水体验是燃气热水器购买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在体验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之前,我家已经装了一台燃气热水器,但由于预算有限,并没有零冷水功能。那么这次入手的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除了零冷水外还有哪些令人惊喜的功能呢?
包装
在包装方面,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的外包装还是延续了云米基因。

包装箱正面左下角为产品型号,此款产品型号为Super 2 Max,算是云米Super系列的升级产品。

右上角的为云米的广告语“一站式全屋智能”,这句广告语估计各位消费者在小区的电梯里天天能听得见。

“一站式全屋智能”是广告语的前半句,后半句为“一屋子的高科技,全屋智能选云米。”

打开包装箱后,内部填充有塑料泡沫,其中配件与主机还采用了分层处理。

外观
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在外观方面还是很有辨识度的,产品尺寸为615*370*191mm属于瘦高型,同时在配色方面也是偏向于年轻化,云黛蓝机身搭配钣金喷涂工艺,起到了防划耐磨的作用。

热水器左上角为云米LOGO和产品型号,在产品型号的下方用英文标注了产品卖点:超微气泡美肤洗,这也是前几代产品中没有的黑科技。

右下角为热水器容量-16升,对于两个浴室的房子来说,16升也刚刚好。

与其他燃气热水器相比,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机身弧线设计更为圆润,其中大面板幻彩触控屏设计,使得屏幕显示和触摸操作更为直观、准确。

在机身一侧贴有智能连接操作说明和故障代码说明,非常方便新手小白上手。

云米产品的客户端连接方式一般有两种:云米和米家,当然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米家,这样可以和其他小米产品联动。

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的背面设计也较为整洁,铆钉固定。

背面上半部分为大面积散热孔和固定螺丝孔。

下半部分只有一个螺丝固定孔。

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的烟道孔为常见的60孔,这个与我家之前烟管直径一致。

热水器底部分别是出水孔、进水孔和进气孔,排列方式同样是左出水、中进气、右进水。

电源插头采用了扁平设计,这个细节设计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像家里的电器一般都是入墙插座,当使用扁平插头时,能够有效减少家具、电器与墙面之间的缝隙距离。

配件
这次云米赠送了一根排烟管,烟管在其热水器安装过程中都是需要额外付费的。

同时还有一个90°的排烟外头。

像封烟管连接处的锡箔胶带也都是赠送的,真是太周到了。

固定件包括膨胀螺丝、膨胀螺栓、固定螺丝和密封胶圈。

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的零冷水都是靠下面配件实现的,其中有一对单向阀。

以及连通冷热单向阀的波纹管。

燃水器还有两个重要的配件,一个是超微气泡起泡器。

另一个是超微气泡花洒。超微气泡起泡器和花洒都必须配合热水器的超微模式使用,后续会有详细的体验。

使用说明书一共有两种,一本是热水器的详细操作说明。

还有一本燃气热水器的快速操作说明,如果你体验过云米的类似产品,你可以直接阅读这本快速操作指南就可以完成热水器的一系列操作了。

安装
一般的零冷水安装有两种方式:大循环和小循环,由于之前家里装修没有留回水管,所以这次零冷水安装方式只能选择小循环方式。

云米的售后还是比较靠谱的,机器到货当天,当地客服就主动打电话预约安装时间,安装师傅上门时间非常准时,由于之前家里已经装过燃气热水器,所以安装师傅安装过程中非常快速,整个过程中连一个小时都没用。

安装师傅安装完毕后,会拍照留底。最后来看看安装师傅的成果吧。

安装完成后的整体效果如下。

当然上述只是完成了热水器的安装,要想实现零热水,还需要接一趟回路水,这里用到了赠送的冷热水单向阀和波纹管。

微气泡花洒和起泡器的安装就比较简单了,动手能力强的同学,完全可以直接上手。

利用赠送六分转接头,可以对已有的水龙头进行改造,然后搭配热水器微气泡模式,就可以制出牛奶水。

操作
在操作方面,操作面板上一共有六个操作按键:AI控温键、降温键、超微气泡键、升温键、零冷水键、开关键。根据按键的文字提示,每个按键的单一操作都比较键,但是还有一些组合按键操作,在后续体检过程中,会逐一介绍。

控制面板除了操作按键外,还有一块显示区域,其中可以查看气泡热水、气泡冷水、零冷水、AI控温、预约、温度、WiFi、火焰等亮起或熄灭状态,从每个亮起的图标就可以判断出哪些功能正在处于工作中。

至此,所有的前奏工作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到了体验环节了。
体验
  • 出热水速度
热水器的出热水速度非常影响洗浴体验,一般测试出热水速度的方法是采用制出热水所用的时间,但是我个人觉得出热水速度比较好的方法是制出热水的耗水量,一共选取了三个测试点:A(距离热水器最近的厨房水龙头)、B(距离热水器次近的次卧淋浴器)、C(距离热水器最远的主卧淋浴器)。
在厨房使用热水时,需要浪费大约5L的冷水,才能流出温度稳定的热水。

在次卧使用热水时,需要浪费大约7.5L的冷水,才能流出温度稳定的热水。

在主卧使用热水时,需要浪费大约10L的冷水,才能流出温度稳定的热水。

可以看出不是零冷水模式下,浪费的水量还是很大的,接下来测试一下在零冷水模式下,出热水的速度怎么样。
  • 零冷水
零冷水一共有三种开启模式:单次零冷水、持续零冷水、水控零冷水,单次零冷水的操作方式比较简单,只需触摸控制面单的零冷水按键或在APP中打开零冷水(默认)。但是水控零冷水需要使用零冷水和AI控温键组合操作才能实现,开启后需要在5秒内开关水龙头(热水侧)两次,即可启动零冷水。

持续零冷水只能在APP中设置,如果零冷水功能设置为持续有效时,当达到循环加热条件时,热水器就会启动循环加热、保温。热水器会保温30分钟,若30分钟内用水,热水器继续保持零冷水模式。到达30分钟后退出零冷水模式。

零冷水模式下,在厨房使用热水时,需要浪费大约1.2的冷水,能够流出温度稳定的热水。

零冷水模式下,在次卧使用热水时,需要浪费大约2L的冷水,能够流出温度稳定的热水。

零冷水模式下,在主卧使用热水时,需要浪费大约4L的冷水,能够流出温度稳定的热水。

与前边普通模式下的出热水速度相比,零冷水模式下出热水速度明显变快,但这是用燃气换回来的,所以各位消费者需要在燃气消耗和浪费冷水之间做一个平衡。
  • 温度稳定性
热水的温度稳定性也是衡量热水器的一项重要指标,热水器目标温度为42℃,单厨房用水,等水管里的冷水全部排空后,水温稳定后的温度为42.2℃,由此得出结论单路用水情况下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水温稳定性很好。

在保持厨房用水的情况下,同时打开主卧的热水,此时厨房用水的温度会有轻微下降(降至39.5℃),经过短暂的降温,水温又会逐渐上升,最终升至41.3℃,可以看出双路用水还是影响热水器的水温稳定性的。

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在水温恒温方面,主要是通过进、出水温探头、恒温舱、燃气比例阀、记忆合金水阀、AI芯片六大部件协同运转,并且根据用户的用水情况会持续优化水温。经过体验,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在水温稳定性方面做得非常不错,单路用水能够稳定在目标温度,双路用水也能维持在用户可接受的温度范围内。
  • 超微气泡
触摸“超微气泡”键,“热水模式”图标点亮,进入超微气泡热水模式,打开水阀,热水器会自动排水充气(注意:充气过程中请勿关闭水阀),充气完成后热水器会立即点火加热,产生超微气泡热水,水温为当前设置温度。

再次触摸“超微气泡”键,“冷水模式”图标点亮,进入超微气泡冷水模式,打开水阀,热水器会自动排水充气(注意:充气过程中请勿关闭水阀),充气完成后热水器即可产生超微气泡冷水(常温水)。

眼见为实,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到“牛奶水”将热水器的超微气泡模式打开,将花洒中的水注入量杯,可以清晰的看到水中含有大量的小气泡。

根据权威实验室测试,每滴水中蕴含1500+超微气泡,每毫升水中大约含有28000+个超微气泡,而每个超微气泡直径仅为38μm,约为毛孔的¼,能够有效渗透毛孔带走油脂、细菌等脏污,达到深层净肤的效果。

再来看看起泡器的微气泡效果,云米赠送的花洒与普通花洒不同,内部置有专用起泡芯阀。但是超微气泡功能对花洒或起泡器有节流,导致出水量变小,如果用户需要大水量洗浴或洗菜,建议还是拆掉起泡芯。

通过云米起泡器流出的水,同样有“牛奶水”效果。

然而使用普通龙头流出的水,完全出现不了“牛奶水”效果。

上述也只是眼见效果,但是超微气泡水会给洗浴带来哪些清洁效果呢?通过云米起泡器流出的水,用手搓香皂时,泡沫比较丰富且细腻,但是使用普通水龙头流出的水洗澡时,泡沫较少。至于对皮肤其他方面的改善,还需要坚持使用一段时间后才能感受出来。

  • 耗气量
燃气热水器的耗气量也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通过制热水两分钟,用相机记录两分钟燃气表的变化,两分钟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的耗气量为0.04m³,如果按一个人洗一次澡15分钟计算,大概需要0.3m³,1m³一档价位为2.7元,也就是说洗一次澡大概花费0.81元,还是相当省钱的。

  • 耗电量
虽然为燃气热水器,但是也是需要插电的,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在待机情况下,额定功率为3.56W。

当热水器目标温度为35℃时,额定功率为38.49W。

当热水器目标温度为65℃时,额定功率为49.12W。

在实际体验过程中,热水器目标温度42℃,额定功率大约48W左右,如果折算成耗电量大概为48/1000*0.25=0.012度电,电费大约为0.00708元。再加上耗气量,一个成年人大概洗一次澡(15分钟)需要9毛钱成本,还是比较划算的。
  • 噪音
这一章节主要以测试热水器工作时的噪音为主,如果热水器工作时的噪音非常吵,而热水器离浴室又非常近,这是非常影响生活体验的。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待机状态下,噪音分贝为30db,几乎与环境噪音一致。

当热水器目标温度为35℃,噪音分贝为61.3db。

当热水器目标温度为65℃,噪音分贝为62db。可以看出,热水器工作时产生的噪音随目标温度的升高变化较小。

  • APP
云米的产品都可以接入“米家”和“云米”APP,然后通过APP远程智控,实现目标温度设定、超微气泡模式打卡、洗浴模式切换。当热水器切换为AI控温时,夏天进水温度T>27℃时,热水器会自动调节为出水温度39℃;春天进水温度20℃>T>14℃时,热水器会自动调节为出水温度43℃;秋天进水温度27℃>T>20℃时,热水器会自动调节为出水温度41℃;冬天进水温度>14℃>T时,热水器会自动调节为出水温度45℃。

零冷水持续有效只能通过APP设置。通过巡航预约可以制定热水器工作时间,这样既省电又省气。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具有四重防冻技术,在温度过低时,可以自动加热防冻。

总结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体验,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在前代的基础上加入了超微气泡卖点,整体使用下来,超微气泡是有效果,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使用时间短,皮肤改善不太明显;在温度恒定性方面,单路用水能够达到目标温度,双路用水虽然温度有所下降,但不太明显也不影响洗浴;在零冷水方面,开启零冷水模式方式非常灵活,每种方式可以针对特定的使用场景,功能实用性较强;除了上述测评要点外,在安全性方面,云米AI燃气热水器Super 2 Max搭载了强大的安防体系,高温锁保护、烟道堵塞保护、过热保护、过压保护、断电记忆保护、开机自检、超时关机、四重防冻、熄火保护、超温保护等十重防护多维度呵护家人用水安全。

网友:
用过两个热水器,某的机械式和某和数码式。个人看法,热水器没必要那么多的名词和花样,细节中做的好就好。比如机械式,家人总抱怨温控就一个旋钮,多少度不知道,用时才知道,质量又一般,过保不久就坏,换主板又要花200多块。数码式的,数字显示温度,明了,但是不是这个温度难说。家人曾抱怨温度显示和实际不一样,花了50请售后来调,说是有个冬天模式和夏天模式,而且显示的温度不一定是实际温度,可能相差比较大,觉得不热往高调就是,调到60都可以。我们买的是13升的,售后说其实和10升的是一个模具,我不知道他言下之意是不是10升和13升的容量其实是一样的,这个型号有个问题,断电后再来电,它是关机的,好几次没有热水出,一看,机器是关的,肯定白天什么原因小区断电了
   为什么现在燃气热水器都用交流电,强排,没有交流电怎么强排

网友:
云米产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