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扩展插排并改线

楼主(2022-10-09):
一个一体插排,买回来拆开,发现里面的线太细,于是弄了一根3×1.0的电缆线,拆开里面的三芯,把插排里面线换掉

首先拆开,把原线拆下

换上新的线。
最后发现,丫的,零火线貌似接反了。
于是把接头那里换了下。内部颜色反的(蓝色火线,棕色零线),不管他了。

由于插头是铝的,原来线是压接的。剪线时候留了一截,把新线焊上去。为了防止万一脱落造成短路,这坨挤了一些704进去,确保即使脱落也不会乱摆。

装好

正面。
这么弄一下,带个笔记本电脑,充电头等,还是放心的。
最后万用表打一下零火地,确保没有信接错而短路,然后收工。

网友A:
这种扩展插排插孔位用的簧片一般比较单薄。

网友:
改的不错  看着耐用了

网友:
  这东西 还是品牌靠谱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扩展插排插孔位用的簧片一般比较单薄。

也就拿来扩展下小功率。

网友B:
意义不大,不够人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义不大,不够人工费

意义很大,解决了电脑桌插排不够用问题

网友C:
原装线是当保险用的,你这一改还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线是当保险用的,你这一改还安全吗

你这……没毛病

网友:
插座整体做工不行,塑料壳单薄,接插口的铜片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货,楼主单单改内部连接线意义真的不大,不过焊工不错。

网友D:
刚才看漏眼了,这插排竟然还是个三无产品。

网友:
我也买过这类扩展插排,一块多钱,内部设计还是不错的,只是成本限制,铜片都很薄,但是用设计弥补了接触问题,用塑料内壳设计了加强柱增加铜片压力,真是把省料用到了极致了,带个一两百瓦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有个两孔的,有空看看

网友:
塑料壳单薄

网友:
又想到了我的70孔大插排,没想到还有铝插头,真是把这个智力发展到极点了

网友:
红包撸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看漏眼了,这插排竟然还是个三无产品。

这种不都是三无?

网友:
这个小功率扩展一下还是可用的   大功率就不行了

网友:
必要指望大功率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不都是三无?

这种扩展插座大品牌很多的啊,公牛、德力西等等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