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败絮其外,金玉其中;1984年松下RX-S40无刷直驱磁带随身听名机图赏

楼主(2022-10-09):
一直觉得松下的机器声音很水,不咋感冒,直到看到一些老玩家对其1984年发布的两款主轴直驱机的称赞,忍不住搞了一台玩,发现真不错。主轴直驱就是电机的主轴就是压带轮的主轴,不经过任何摩擦传动装置,这样可以实现极其低的抖晃率,是其它皮带传动随身听完全比不了的。基本可以和卡座有一拼。

近40年的磁带随身听历史上好像只有松下发布过主轴直驱的2款机芯 RX-S40(单放),RX-S41(录放),好像日本本土还有RX-S45出现过,是S40的改良版本。即使是现在被炒到天价的SONY 盘驱机DD9,电机也要通过一小段皮带和橡胶圈才能带动主轴的。

RX-S40机芯用了在1984年还很稀罕的无刷电机,全不锈钢机芯,石英锁相环技术,机体是伸缩设计,不用的时候缩起来,比磁带还要窄。内部的用料,做工,在当年应该都是传奇般存在的。
更有意思的是松下给这么牛逼的机芯配了个极其烂的塑料外壳。。。经过几十年,各种开裂,各种掉漆,外表大都非常难看了。。。。
无愧于败絮其外,金玉其中的称号。

先上图。外观怎么看怎么和俺家现在用的松下滚筒洗衣机相似,估计设计团队是一伙人。。。

整机的样子,这是伸展开的样子,缩起来时右侧的按钮就藏起来了。

塑料外壳极其烂。。。

看看其纯钢的机芯

印刷电路板也很奇葩,用的是软性双面印刷电路,然后在主要的地方贴了一层加固的纤维版,
由于一半的电路被纤维板挡住了,而且软性电路板本身脆弱的像豆腐,解焊时温度稍高,时间稍长一点焊盘就离你而去了,所以非常不好打理
好在电容用的质量还行,至少我这台没像80年代后期AIWA那样漏的到处都是,把板子腐蚀得不成样子。

因为壳子太烂,拆下啦基本都扔掉了。
然后又很喜欢这个机芯,于是DIY了个亚克力板的透明架子,当台式机用,还能看到机芯运转。

用光刻机弄个商标。。。呵呵。

next

网友:
小日本的科技发展还是挺快的……

网友:
松下的颜值和维修性一直被大法吊打,这个虽然驱动牛逼但是各方面都被DD9甩十条街

楼主:
耳机也是奇葩,用的不是现在通用的3.5的插头,而是MINI的插头

无刷电机。。。40年前应该是非常牛掰的技术。

next

楼主:
National RX-S40 @1984,真正的无刷直驱,无皮带和任何摩擦传动

播放效果视频。。声音还是蛮不错的。

next

网友:
机芯没有用皮带?

网友:
好机好机 不错不错

网友:
用PC板比亚克力结实,非常不喜欢亚克力,太脆了

网友:
超薄的无刷电机,在现在都是高极货

网友:
伸缩按钮一大特色

网友:
当年梦寐以求

网友:
总的来说,松下的声音就是不如索尼。

虽说当年日系的机子都有电子味精的调侃。

但也没办法啊,我们这一代都是吃味精长大的,就是喜欢索尼的味精。

说实话,不管磁带,还是CD,松下的做工都不差,生产便捷性,新技术使用,堆料,松下都喜欢。

所以我选索尼。

网友:
恰克与飞鸟的盘呀

网友:
第一次听同学的索尼磁带机那个是一个震撼啊。没有知知声。低音哄哄的。高音不刺耳。想买个。一问价格。1000多。此时锅铲的几十100多。几十年后买了爱华j.202.505.707都是玩下卖了。还小挣点。

网友:
高级货,现在也是价格不菲

网友:
收听了大神,一样从小是个随身听爱好者,也是松下的铁粉。

网友:
做工啥的先不说,首先这个设计就很不错,用电机直接当传动轴,这个想法很不错。

网友:
败絮其外???没有觉得呀

网友:
这是主导轴直驱

网友:
厉害,骨骼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