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搞了个锐捷AP RG-AP530-L,其貌不扬,拆开内部满满当当

楼主(2022-10-09):
外表四四方方,挂壁或吊顶,其貌不扬,拆开内部满满当当,有点料,准备弄个电源试一试

主芯片?还有两个屏蔽盒好像焊死了,撬不开,听说这款AP可以改胖AP,信号很好,改天弄个电源再看看

网友:
看着用料很足

网友:
  黑色电路板真操蛋 ……

网友:
家用的话一个好一点的千兆无线路由器足以!

网友:
锐捷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锐捷的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这。。。。。确实舍得用料

网友:
家用功率大了吧?

网友:
用料好,屏蔽罩内藏着复杂的电路

网友:
我记得去朋友电脑店看到一个这个牌子的AP,拆开看里面的做工好,比你这个好很多

楼主:
不过有点奇怪的是它的天下馈线两端都接到小天线(铁片)上而且没有隔离,不是短路了么?(高频或许不会短路?)

楼主(2023-01-12):
这个可以改12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