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20V电动工具电池驱动电动车的

楼主(2022-10-09):
天气马上冷了蓄电池不给力啊,有没有给车子临时装上电动工具电池的,比如20V5A的电池用6个,三串二并,这样有10A60V的容量,保守一点怕过放续航15公里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你不怕电池放炮就可以试试

网友:
有原厂就是用五颗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呢。。。

网友:
喜德盛折叠电动自行车,车管中电池就是五串的锂电池,标称电压21.6v的。4.3v  x5  五串的锂电池,按200w电机功率算的话,电池放电得10安倍吧?  21v  x10a=200w功率

网友:
电压低,若保持功率不变,1、导线要粗。2、摸屎管电流得大,内阻要小。3、电源要能大电流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