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万用表小型保险丝(3.6*10mm)

楼主(2022-10-09):
众仪有部分小型表用的保险丝比较另类,是3.6*10mm规格的,这个规格在某宝多数都是带引脚,不带的也有卖,但……有点贵!
其实,带引脚的稍微改做下就可以用在万用表上了
改造过程看图(当然,直接剪掉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A:
直接都是盖帽,取下来就行?

网友:
这也太小了吧

网友:
防爆保险管

网友B:
多买点,把引脚都拆下来卖铁,然后把保险高价卖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买点,把引脚都拆下来卖铁,然后把保险高价卖出去,

生财有道啊,高手。不过这个保险管确实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都是盖帽,取下来就行?

是的,那个帽就是过盈配合压上去的

网友:
带套保险安全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原来这种保险的引脚是套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