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新人求教:苹果盘上cbm2099开卡不识别问题

楼主(2022-10-10):
前几天从iPhone4拆下来颗闪迪的32g mlc,然后上了2099:

32g原本量产通过了,跑圈也正常。读取19.35mb/s,写入18.14MB/s。

结果一觉醒来u盘寄了,工具也不识别……

没办法,之好重新焊接,再重新开卡(

然后快速高格后提示坏块多,清空后坏块数99/2199(好像是这样)。

最后只能低格+autoecc,4ce也认了,但是只能开24g,而且跑分很奇怪:

心想就一个乐色盘,随便用用吧,最后跑个圈能过就行。

结果跑圈的时候,跑到还剩11分钟的时候直接寄了写不进数据。重新插拔后能显示设备但是盘出不来,检测也只能识别到这个: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咋回事qwq……

楼主:
一开始工具用的是v7000,后面重新焊接再aptool擦除后重新量产提示写配置表失败,就换了v7100,结果还是不行,最后用v7200才开出来

网友:
有U盘的图片吗

楼主:
暂时拍不了图片,但是tb能找得到

楼主:
解决了,应该算是解决了吧……

在网上查到了一个cbm2091的短接方法: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了一下……

成了!工具也能识别了!

然后先擦除量产信息,然后再快速扫描高格。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给我显示了牙膏厂……不过能用就行qw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