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测试14块钱带定时功能的usb功率计:keweisi KWS-1705A

楼主(2022-10-10):
那天逛到个很便宜的usb电压电流功率计,
可以设置时间定时切换电源,很实用的功能,其他的精度啥的,我估计很烂,毕竟14块钱还想要自行车?不过问题不大,它的优势就是可以定时。于是我啪的一下,很快哈,就拍了。

如图是设置的通电时间,精确到分钟,时间到了后,就会停止输出。

正反面外观,测面一个按钮,实现显示切换,清零计时,设置定时的功能,电压电流符合快充的范围。

盖子很容易就用指甲扣开了,电路板如图所示,芯片和电路都在背面,正面只有屏幕。

中间这颗大芯片我愣是没搜到参数和型号,感觉像是厂家擦掉原型号后,故意乱写的,虽然给人第一眼感觉像是主控单片机?看引脚走线,有部分跑到屏幕引脚去了,它应该是屏幕驱动芯片,也可能计量测量功能也源自它。上面的7530-1是三端稳压,支持最大输出电流100mA,电压2-5v,给模块本身供电用的。

下半部分这一堆,一眼可以看到25毫欧电流采样电阻。

24c02s为2k的串行EROM储存芯片,应该是作为断电数据保存用的,长的跟三极管一样的1AM,真的就是三极管MMBT3904型NPN管,规格40v0.2A,在这的作用感觉像是控制右下角这个30p11j的芯片。

就是这个芯片,型号不知道,网上搜不到任何参数,感觉它就是那个电子开关,作为定时切换和导通电路的开关,因为它的引脚出来就是到这个输出usb座的正或负引脚。

最后这个14脚的芯片,字被磨了,或者说压根没印,应该就是控制器芯片了,或许不是计量测量用的,但起码它是操作和定时控制导通用的,因为按钮就焊在它的引脚上。

最后测下电压电流精度,对比5v,9v,12v和18v(注:电压是数控电源调出来的,不是整数很正常,以万用表为准),它的电压精度嘛,嗯,额,还行吧,毕竟三位数显就这个样子,看个大概没问题,起码能知道目前是什么快充模式。

电流嘛,0.949A,它显示0.93,接近0.02A的误差,,行!看个大概,看个大概,还是那句话,14块钱要啥自行车。

综合电压电流后,这玩意儿计量是肯定不行了,误差挺大的。最后再看看发热情况,这小东西我觉得带负载应该挺烫的,QC2.0充电,9v2A,带载20分钟

测了下温度,居然还不错,最烫的是充电器42度,不过可以看到该功率计的7350稳压芯片有点热,然后是25毫欧的分流器稍微有点温度。

凑近了看看,7350电源芯片有39度,不过它应该就这温度,不会再热了,这属于功率计本身发热,跟带负载无关。25毫欧的采样分流器才是跟负载电流有关系的东西,不过非常低,才36度,可以忽略,反正它又不怕烫的。

感觉这个功率计不亏,误差不算很大,发热基本没有,加上定时功能,有一定的可玩性。结束,谢谢

网友A:
厂家自己打标了哈哈哈

网友B:
可以了,好歹有数字 显示

网友:
厂家打磨了好歹还能用,还有什么的自行车呢。

网友:
这个价格,真香

网友:
行了好歹是个表。

网友:
有一个就比没有强

网友C:
1622应该是LCD驱动,对应资料可以看HT1622。

网友D:
板子做工虽然粗点但性价比还行

网友E:
哈哈,好熟悉的牌子

网友F:
你那个热成象不错,不过怎么是黑白的!

网友:
便宜能用也行不拆开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自己打标了哈哈哈

或许是订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好歹有数字 显示

通俗来说,能亮就不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22应该是LCD驱动,对应资料可以看HT1622。

一开始网上搜1622,也只有1622屏幕驱动芯片,但我数了引脚不太对,网上的1622是12脚,而我这个是11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做工虽然粗点但性价比还行

抠门的就只剩性价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好熟悉的牌子

这个也算是牌子货嘛,keweisi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热成象不错,不过怎么是黑白的!

热成像都有多种色彩,铁红,彩虹,伪彩,白热,黑色,高温凸显,红色,等等乱七八糟的调色板,我不喜欢伪彩,感觉不舒服。白热看着有种黑白电影的感觉,对图像轮廓的感受最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算是牌子货嘛,keweisi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我有个老式的,就是这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