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英特540主板的SM2258G跟L06B不兼容

楼主(2022-10-10):
买了一些英特540主板,SM2258G的主控,想做一个1Tb。贴满16贴,开完卡当天可以用,第二天再用,就不工作了,CPU一点温温的。吹一下主控,又可以工作。第三天又不行了,去掉4片,又认盘了,重新开卡。第四天又不认,只能再去4片,老是一天行一天不行就是不行。开了512G, 用了几天又不行,拆了上B16,用了好久都好好的。把拆下的L06B上其它的2258G,也一直用好好的。

还剩下8颗32G的L06B, 本着不浪费精神,又上了一块540,重复同样错误,用了几天就没反应了。2258G微热,闪存冷冰冰,再吹主控第一次正常,后面怎么吹都没用。

感觉540的主板还没杂牌子的好使,是不是需要换电源芯片什么的,加电容,换大电感,我都试了,没变。

网友:
没有不兼容的问题,找找其它原因吧

网友A:
同样开过,64b*16贴表示没问题,注意要Intel片,镁光不用t固件会有莫名其妙问题,t固件不太好得到。

网友:
2258H/G 有直写固件

网友:
540S板子少写一个字母吧

网友:
L06B要VCCQ1.8V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一试。不知道是不是盖子上面的隔热贴有影响?挤到主控了。 英特尔原装的2258g 球比较小,换的主控,锡网的球大,主控比原装的高不少。每次都是隔一个晚上,再开电脑就找不到主控了,前面做好怎么测都没问题。

网友B:
我有一块540,换的是公版2254G的主控,重新开卡后表示没有任何问题。稳定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540,换的是公版2254G的主控,重新开卡后表示没有任何问题。稳定使用中。 ...

原来的海力士颗粒换2258G重新开卡,没有一点问题,很稳定,除了速度特慢,256和512的一样慢。就是这样我才想做个L06B的 1T,结果就各种各样问题出来了。主要是主控识别不到了,有时吹主控能正常,有时拆了部分闪存能识别,搞得头大,0201的电容还特别难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开过,64b*16贴表示没问题,注意要Intel片,镁光不用t固件会有莫名其妙问题,t固件不太好得到。 ...

我用的是INTEL P3520拆的片,上面写的是2代的L06B, 开卡得选3代的选项,要不然跑圈就红一片,或者开不了。

网友:
20块收了块540s, 里面有张16贴2258g,正想研究一下,等我换个主控过来玩,先mark 一下来参考大家的玩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