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天冷了,做个烧烤炉之7

楼主(2022-10-10):
今天上班前花一个小时做了两个堵头。

取样

增加的一截扩展方管,两边做活口清积碳,并为以后更换二次进气管施工方便

小区清洁大妈找的一块板,商量送给我了

随形切割折弯

盖上,看得出来吗?

网友A:
糊涂的看,糊涂的走不留星点云彩

网友:
没看懂的路过

网友B:
火箭炉太费工费料了,我问找维修空调的师傅要了2个制冷剂空罐,做了个取暖炉,简单好做,不用电焊,螺丝固定,全部工具不过角磨机、手电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箭炉太费工费料了,我问找维修空调的师傅要了2个制冷剂空罐,做了个取暖炉,简单好做,不用电焊,螺丝固 ...

火箭炉的燃料利用率高

网友:
我做的是柴气炉,里面有在PDD上花20块买来的不锈钢汤锅做的内胆,木材的燃烧效率也很高,一桶柴最后只有一点点灰,好处是很容易做,缺点是不太适合烧烤,只适合取暖、烧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箭炉太费工费料了,我问找维修空调的师傅要了2个制冷剂空罐,做了个取暖炉,简单好做,不用电焊,螺丝固 ...

几米的烟管,你这黑烟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糊涂的看,糊涂的走不留星点云彩

你没看我前几贴,为什么连载?因为太费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米的烟管,你这黑烟太多了。

其实火烧起来后烟不多,我这个是第一次烧火,罐体油漆在冒烟,火箭炉太费工了。

网友:
有炉子的家庭前提是家里必须随时有人,不然人一走,炉子就灭了。回来还要,比较麻烦。而且现在各地都实行电补气补,鼓励大家不要烧炉子。所以现在 已经三四年没有用过炉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火箭炉太费工费料了,我问找维修空调的师傅要了2个制冷剂空罐,做了个取暖炉,简单好做,不用电焊,螺丝固 ...

这个怕是要不停地放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怕是要不停地放柴吧。

做个颗粒仓可以管6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