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电池换电芯 X230,心里种草

楼主(2022-10-10):
手里两台X230 改了13.3/1080P屏幕,电池老大难,还好自己平时就用1台机,1块6芯 5.6AH的(软件校准62W/H,电芯应该是3000mah+)用了1年不过最近也不得力了,咸鱼随机买了一块6芯,结果才4+AH,电芯应该是2200mah的,太垃圾了。
、今天把老电池拆了,外壳拆的稀碎,里面居然还没断线。。。。

结果,我草,是个山货。

再次上机:居然还能用。。

~~~~~~~~~~~~~~~

折腾经历:

从电压最高那节开始拆电芯,拆光了,再次反着恢复,电源口用12V怼一下,居然没锁,输出OK。

种草~~种草~~种草~~种草~~种草~~种草~~种草~~种草~~种草

~~~~~~~~~~~~~~~~~~~~~~~~~~~~~~~~~~~~~~~

神奇,家里还有一块X201的电池,别人的,饿死了,噼里啪啦拆开,目测是原装的

电芯还有9V多点,输出0V,

1,用维修电源充电12V,冲了一会儿,电芯估计老化了,断开维修电源,11.5V+
2,维修电源怼了下输出口,万用表测试输出居然恢复了。
~~~~~~~~~~~~~~~~~~~~~~~~~~~~~~~~~~~~~~~

Q1: X230的山寨电池保护板段电池不保护,也就是我可以随便换电芯,
Q2: 大家有没有好电芯推荐?我看咸鱼特斯拉电芯和牛逼啊,3000+MAH,22mΩ内阻,价格12~15左右,靠谱吗?

买块2200mah的6芯电池也花了90大洋,
自己组一块3000+mah的成本:壳子30,15*6=90,成本120。这个好尴尬啊。

网友:
居然没锁,更换成功,好运气。

网友:
15块一颗的18650,真舍得下米。

网友:
怎么拆开的,怎么恢复的

网友:
这是电击疗法吗,居然能电击解锁

网友:
这个千万别锁,成功后电池很给力。

网友:
我也还有台X230,电池还有55wh

网友:
论坛老牛的电芯还行

网友A:
这么神奇 的事情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 的事情发生

本来就奔着报废的玩法去搞,结果还没锁,我也是碎了。

等买的 国产电池不行了,把外壳拆出来,买6个好电池装上

网友:
一般都是电路板两端接上电源,然后焊掉电池,接好电池,然后断掉电源,不然很大概率被锁

楼主:
今天翻出来一个2011年买的笔记本,AMD A4一代CPU,很老的,
电池无一例外,饿死了,内部电池总电压5V不到,输出0V

标签无疑。

用可调电源12V 3A对输出口,直接电流打满,电芯电压慢慢就起来了

没合适的工具,镊子+螺丝刀怼充电口

电流打满

电芯电压也起来了

~~~~~~~~~~~

PS:大红袍名不虚传,这么多年了,饿了也好几年了,居然还没挂,充电电流保持半小时3A,单个18650,1500ma/半小时+了。

估计容量还有不少

楼主:
我有个结论,

饿死的电池,直接电源口用12V电源充电应该会自动激活,但不是不知道直接怼笔记本能不能激活。

楼主:
说了你们都不信

之前的山寨电池,设计是62W/H,剩下34

我把上面那个大红袍换到这个不锁的板子上
校准了2次,居然有57W/H

我感觉不信咸鱼的拆机电芯了,2011年的电芯,居然还能保持这么大的容量。

网友:
不锁的电池太少见了

网友:
厉害。我也正在折腾X230电池 。。。我的倒没锁,就是换的电芯明明原来容量还挺大的,换过来接上X230电池的保护板以后容量只有0.56.充也充不进去 ,,一充就满了。校正也不行,不知道啥 问题。

网友(2022-11-29):
大厂的高钴电池基本上毫安时衰减不大,增大的只是内阻。
现在都在减少钴含量,因此一言难尽。

网友:
我的201,无论如何不能校准,容量8%

网友(2023-01-29):
不锁的电池太少见了 这不正常

网友:
求电池解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