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大神用OpenWrt

楼主(2022-10-10):
得到一个理由,之前发过拆机贴的,mt7620a ,复位后进路由发现是这个版本
OpenWrt Attitude Adjustment 12.09.1
初次使用这个系统,真是白了不能白的小白,就像使用这个的共享打印机的功能,

请教大神怎么弄,不胜感激
还有我这边版本是不是有点老了,

共享这个

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刷进去了

还有这个打印共享太简单了吧

网友:
共享打印机应该是在“服务“里面。

网友:
点击“服务”,看有没有打印机共享,没有,就需要自己安装软件。百度搜“OPENWRT 打印机共享”,教程很多的。

网友:
哔哩哔哩网站有大量的此类视频教程!

网友:
打印共享还是华硕的固件好用,简单粗暴

网友:
没这个是智博通的原厂固件,很简陋的,共享打印机估计要装软件,详细的搜索。不过我觉得小白装软件比刷机都麻烦,你还不如直接刷成老毛子,7620的固件都烂大街,随便刷一个都行。共享打印就一个开关的事情。

网友:
共享打印机没编译进去可以自己装,系统软件包里面搜一下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我在这个原厂固件里面点击升级,升级文件选择从网上下载的breed-mt7620-reset1.bin  ,提示文件格式不对,真是一头雾水啊,
我想问问,我这个路由有breed 么,网上的教程真的看得一愣一愣的,
有编程器,可以烧录25Q128,之前下载的那个文件烧录进25Q128,不能运行

网友:
SAMBA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你参考我前几天发的一个光锚用打印机的帖子,不能用地话建议你刷个Padavan,那个设置友好度比OP要高一些...

网友:
恩山论坛里可以问问,那里都是无线路由器固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