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油味重?给老英朗GT更换“怀表”

楼主(2022-10-10):
11款英朗GT,最近老是觉得汽油味重,打开机仓发现有一个圆铁盒状的东西接头处有油迹,这个东西是燃油脉冲减震器,俗称“怀表”。其作用是当喷油器喷射燃油时,圆形空腔将输送管道内的燃油压力脉动脉动衰减,以减弱燃油输送管道中的压力脉动传递,降低噪声。这个由于汽油造成锈蚀渗漏的问题很常见,不处理就存在自燃风险。

由于两端的油管都没问题,于是到网上淘了1个单独的燃油脉冲减震器27元。拆下管口卡箍,拔出油管(注意用布接住漏出的汽油),将新的燃油脉冲减震器插好,新的管口比原装的稍小些,上紧卡箍不影响,启动试车,问题解决。

网友A:
原来的接头裂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接头裂开了吗

原来的接头处锈蚀了,在有油压下会有渗漏。

网友B:
其他车型有这东西吗

网友:
没照正面吧,

楼主:
上图是正面,下图是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车型有这东西吗

好像是通用的几个车型。

网友:
这明明是听诊器啊

网友:
漏汽油了,的确危险。还好手到病除了。

网友:
金属疲劳裂纹

网友:
车上还有这玩意工业设计总结的经验

楼主:
应该是焊接口汽油腐蚀造成的

网友C:
我的车一点火就有汽油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D:
改天我也看看12年的XT怎么样了,就怕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天我也看看12年的XT怎么样了,就怕找不到

很好找,就在机仓后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一点火就有汽油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碳罐问题 或者油路管道 以及油箱盖或者油泵检修口或者油加的太满都有可能 (检查附近有干涸的水迹现象且有汽油味即可确定)   还有燃烧不完全尾气也有(就是一般说的尾气生油味)

网友:
能伸展体积,消除水锤效应?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什么车都有吗?

网友:
还有这种部件,有意思

网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别克车系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