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所谓便携式冷风扇:志高FKL-DZ05,简单粗暴,也算是个加湿器!

楼主(2022-10-10):
一个坏的志高便携式冷风扇,型号FKL-DZ05,就是那种水幕吹风,利用水蒸发降温的原理
通电不转,拆了看看有什么可利用的

外观倒是不难看,也挺小巧
靠顶部是个按键

背面能看到一个大风扇
还有个电源口

贴纸上有名称、型号啥的

顶部有个可收折的提把和盖子

盖子底下是个水箱

底面啥都没有

从正面看,里面白色的是个吸水层,不知道准确名称叫什么

拆下风向格栅

里面是这样的

把壳体全拆开

蜂窝状吸水纸,算蒸发器嘛

底部的水池,白色吸水纸就放在里面

这个是塑料空腔浮子,拔掉后忘拍照
原理就是:水池水多的时候上浮以关闭进水口,反之则下沉进水

吸水纸背面就是风扇

无刷的,但是通电不转

电源插座,用的microUSB

控制板
看见第一眼就觉得像便携小风扇用的

主控
省略的件明显是给内置电池用的,当然也许就没这个版本

风扇驱动

全家福

收集这几个东西留来备用
原本还想留下壳子做个便携音箱啥的,但体积大,算了

这玩意结构简单,就是以前那种水空调扇的小型化版本,降温效果不大,但加湿效果好像更好
也不知道算不算智商税,反正总体来说没得用

网友A:
可以改成空气净化器

网友:
使用时间长了会不会长毛啊,感觉不靠谱

网友:
就是加了水,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网友:
5W的风扇就是加了水,实际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网友:
我的那个也坏的,好像蒸发器坏了,

网友:
没抽水泵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讨厌高湿度环境

网友:
内部看起来很干净啊,没用多久就坏了啊

网友:
早年上中学时就模拟这玩意儿,在同学家用电扇吹水帘,结果风是凉了一点儿,但是湿度更大了,总体感觉反倒更难受了,还不如直接风扇了,夏天湿度比温度更加影响人体对舒适度的感受,同样温度,只要湿度降低就会觉得舒服,光是温度低了一些湿度增加同样不舒服~

网友:
浮子设计蛮好,简单,就是不知道可靠不

网友:
这种不要买

网友:
就是所谓的空调扇,加湿能力很强大,适合干热的地区使用。

网友:
水冷扇,加速对流降温

网友:
可以换成电池组加主动均衡保护板,内置220伏输出正弦波逆变器,风扇给逆变器和电池组散热。

网友:
这种设计并不友好,湿度大了感觉闷热,还不如单纯的干热好受

网友:
所谓的空调扇,感觉就是智商税。话说,这有老寒腿的,会不会吹成风湿性关节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空气净化器

这个风量,房间空气循环一次估计得10几个小时了

网友:
时间长了水里或吸水纸上不知道会不会生虫子

网友:
所谓的空调扇,当风扇用还可以,加水以后环境湿度增高,体感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