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鲸鱼78键盘,3mm两脚直插圆头LED灯改1206贴片灯,简单几张过程图

楼主(2022-10-10):
现在好多透明轴盖的轴体,都没有开直插灯的孔,也就是只能用贴片灯
如果是键盘本身直插灯,又想换这种轴盖封闭的轴体,就只能改贴片灯了

昨天给一把小鲸鱼78换了贴片灯,改灯花了一个多小时吧,主要是手工比较渣
前面拆键盘拆灯拆轴过程略,可以点左侧我名字,看其他帖子里都有
主板清理干净后,在正面两脚LED灯插入位置的焊盘焊1206贴片
正负好判断,接电网上放测试一下就行,反了不亮

1206大小正好,手工焊接难度也不大
这是焊上一排半之后,请忽略渣焊工:

6排全焊上:

歪歪扭扭,好在全点亮:

开始上轴:

完工测试:

这一把小鲸鱼命运多舛,我拆机接线测试是全好全触发,
等我清理好主板再测的时候,最下面一排都不触发了

再测再观察,原来是我拆主板的时候,用螺丝刀撬过一下
主板下面角落一处铜箔被压断,刮开铜箔用细铜丝补上才恢复正常,

网友:
销魂的键盘。

网友A:
1206的LED有点大了,换更小一点的

网友B:
应该更换七彩慢闪LED不是更好看。

网友C:
这还不错,我的是想换这种贴片灯,结果黑轴上只开了直插灯的孔,换贴片后怕透光不行,只能用直插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6的LED有点大了,换更小一点的

我怕再小的这渣焊工顶不住啊,1206别看大一点,好焊多了,位置上确实稍小点确实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更换七彩慢闪LED不是更好看。

弄成伪RGB啊,我咋感觉单色更好看呢,单色白光、红光、冰蓝光都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不错,我的是想换这种贴片灯,结果黑轴上只开了直插灯的孔,换贴片后怕透光不行,只能用直插灯 ...

要透明轴盖的最合适,黑盖的起码要灯孔开的很大才行
如果是类似普通樱桃红轴,只有两个针脚小孔那种,确实不适合
话说回来,换贴片灯不就是因为要换轴嘛

网友D:
每天都在鼓捣键鼠啊有耐心,手还巧

网友E:
手艺又进步不少

网友F:
最近也迷上了机械键盘了
现在手里不下10把了
想剁手了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LED是在轴体上的吧

网友:
不明白键盘搞到眼花缭乱影响打字

网友:
手艺不错,键盘弄得很漂亮

网友:
工程量不小

网友:
楼主对鼠标键盘情有独钟啊成专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天都在鼓捣键鼠啊有耐心,手还巧

平时没有大块时间,只能找时间,
昨天晚上在单位值班,除了弄好这把键盘,还拆了两个轴板(拆轴用)、修好三把小问题的雷神玄龙(基本都是掉二极管),折腾到半夜一点了,很充实的一个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又进步不少

过奖了,其实都是体力活,技术含量不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迷上了机械键盘了
现在手里不下10把了
想剁手了

10把刚刚入门,我买的新键盘不多,也就一二十把,收的二手剪线键盘得有一两百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