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牡丹942A空气连收音机

楼主(2022-10-10):
该机听感失真,拆开看看,发现推挽输出管3AX81B中的一个断了一个脚,把脚焊接好;同时输出电容和退耦电容漏电比较大,换了,重新调整了中周和频率范围,收音机恢复正常,声音清晰宏亮,是一台不错的收音机。

输出电容换掉

滤波电容换掉,推挽管3AX81B中的一个锈蚀断脚,重新焊好

换了元件后测试的低放放大波形

中周带宽曲线,频率范围440-490KHZ,每格6.25KHZ

网友:
这个真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很怀旧的老物件

网友:
电路板太有年代感了。

网友A:
那个年代已经使用色环电阻。

网友:
听说空气连的声音听起来温暖、饱满

网友:
哈哈,空气连一个连多少人啊

网友:
品相不错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年代已经使用色环电阻。

我国收音机使用色环电阻的年代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好象七十年代未都没有。

网友:
机械调节电台的收音机我用坏了很多台都是调节可变电容失效,不过汽车机械调节收音机却非常可靠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国收音机使用色环电阻的年代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好象七十年代未都没有。 ...

楼主最后一张扫频的图片很不错,能否详细点介绍下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接入方法

网友:
看着牡丹,看着都莺歌,好熟悉的,,,,谢谢分享老物件

网友:
那个调谐拨轮手感应该不错~

网友:
古董还在用,不是应该收藏吗

网友:
应用了塑封3DG201 应该是80年代后期产品  以前多用金封的3DG6

网友:
好东西值得收藏   谢谢分享老物件

网友:
内部挺干净的,这板子有点省铜

网友:
这个太有年代感了,我小的时候看到的都已经比这进化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