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10几年前的气动电磁阀 YOYI Q23XD-2L

楼主(2022-10-10):
一个大概10几年前的气动电磁阀,浙江永益牌220v的。常闭型。外壳不锈钢,底座纯铜5.2高度2.5cm

塑料帽是排气口,电磁阀断电时进气口空气排出的

中间螺柱看起来也是不锈钢,不过磁铁可以吸。螺丝打胶水了拆不开。

试了一下,通电正常吸合。早知道这是个常闭断气阀,上次测试气泵就不用买单向阀和排气阀了。

网友A:
线圈啥意思,银的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啥意思,银的铝的

表面包的绝缘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啥意思,银的铝的

胶带的颜色吧,怎么会用银的,看外壳就知道。

网友:
看着用料还不错

网友:
看着很厚实

网友B:
一直不明白阀芯靠电磁怎么做到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明白阀芯靠电磁怎么做到开关的。

很简单的 里面有个可以活动的阀芯 被一根弹簧顶着 另一头带密封圈 封住气道 线圈通电产生磁性 吸引阀芯运动 使气道打开

网友C:
电磁铁外壳不是不锈钢,应该是软铁材质镀铬防锈。

网友D:
用来控制水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来控制水也不错

这个控制水不行带有排空气的,不加电进气口和排气口相通,加电进气口和出气口相通,同时排气口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铁外壳不是不锈钢,应该是软铁材质镀铬防锈。

对,又看了下确实像电镀上的。估计当时不锈钢还是高端一点的材料或许价格高的原因。

网友E:
阀体还是黄铜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阀体还是黄铜的,不错

原来的年代用料还是不错的,也可能当时材料技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