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电脑主板电池

楼主(2022-10-10):
这几天小区又封闭了,大把时间闲在房子里。正好可以专心画板子,睡懒觉了

然而前天电脑突然不开机,症状是按了电源键屏幕无显示,各种指示灯都不亮,按了多次开机键后电脑启动报错

这个错误,好熟悉呀,好像是电池没电了。。。。疫情期间,小区风控,我的快递到了家门口被退回了。。。虽然这样也能对付用,但是每次都要设置太麻烦了,那就自动手DIY个主板电池吧

进入系统再瞧瞧,时间变成出厂日期了

网页也报错

拆机,搞

拆下电池,拿下后盖

主板电池看到了
拆下

原装电池

电压只有2.8v了

上次买的车钥匙电池2032还有几个,拿出来一个,测量电压

这个电池太薄了,还是用点焊机焊接吧
找出点焊机,上次焊接完没搭理焊针

打磨焊针

剪点镍片

0.15镍片,焊接时间1ms,次数1,效果

把原来导线拆下,焊接上

高温胶带做绝缘

装机

开机设置时间

搞定。。。。。等结束封闭再买个电池换吧。。。。。

网友:
2.8V应该能行吧

网友A:
讲道理 2.8的电压应该是可以保持时间的!

网友:
电焊机外壳的购买链接?啥尺寸的?是变压器版的吗?

网友:
2.8V应该有电,但空载可能是虚电。

网友:
前段时间用一样的方法也做了一块笔记本BIOS电池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维修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道理 2.8的电压应该是可以保持时间的!

空载2.8V带载可能就1.8 V了.

网友:
古董电脑啊

网友:
套个热缩管不是更好?都不用再去买电池了。

网友:
可以就这样不用换了

网友:
感觉应该县焊接,再电焊。

网友:
可以接一个电池座更换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道理 2.8的电压应该是可以保持时间的!

他测的是空载电压。

当电池没电后内阻大增,可能带个10KΩ负载电压就降一半了。

网友:
这还算比较省事有的要把主板拆出来才可以换电池,内存硬盘什么的

网友:
李兄送我的带插头2032还有一打,不知要用到猴年马月~

网友:
=坛里的大佬们,动不动就电焊机,眼馋!

网友:
直接焊个电池座一劳永逸

网友:
如果这种尺寸能放下,以后就方便多了,不用点焊了。 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