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源改完,电压表波动1v,怎么办

楼主(2022-10-10):
调到20v,表头电压在20到23v左右变动

网友:
来都来了,就回复一句:没看懂。

网友A:
要么重来,要么。。。假装表头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重来,要么。。。假装表头不好使

测了测没问题,这表头比我万用表都敏感,万用表都测不出来

网友B:
要么万用表不行,要么就是这个表头有问题,就看你信哪个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万用表不行,要么就是这个表头有问题,就看你信哪个的数据了

直流电源测量,表头没问题

楼主:
直接上补丁吧,rc电路上去,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重来,要么。。。假装表头不好使

重来算了吧,上补丁,rc电路,okl

网友:
带负载试试?

网友:
有干扰吗?RC电路吸收了

网友:
估计纹波不低,表都不知道怎么显示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