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修泰力轨道电表 TALY DDS6166

楼主(2022-10-10):
坛里的轨道电表,试机有显示但液晶屏左高右低斜的就置于一旁吃灰了。

昨天装好到电表箱内,结果6个小时不走字。寻思按照楼主说的用铜丝转换下显示看看单片机情况如何。美工刀片撬开面板,有两层结构一层为透明塑料片一层为PvC印刷内容。显然是系列产品
用一套模具。这厂家再省省就没外壳了。
  发现液晶屏接脚长度一致,于是用筷子试压电路板左侧结果按进去了,脉冲灯也闪了,好了!估计为检流电阻引出脚断路,单片机傻以为没有电流。极有可能是运输时造成的,应该不止我这一例。

注:图片为剽卖家的

楼主:
如图,按键换按键杆(手柄)。找个铜丝打个圈焊到引脚上做限位。老K非得让发贴,不发就是嘴炮党,我寻思发贴不得挨骂(弱智)呀,就附这儿了

网友:
论坛里面流行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明白这玩意有什么用、

网友A:
也买了一个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买了一个没用过

嗯,还是带功率的好 就不会吃灰了

网友:
关注过这个电表,感觉没有功率显示没什么用途。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我是加的触摸芯片上去的,感觉还是有测功率的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