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Show下如同工艺品的板子(转自38度论坛 电虫的帖子)

楼主(2022-10-10):
4950的电压板子,上面都是高精度电阻,不是晶体

网友A:
pcb就是一电气连接,做的再漂亮又有啥用,只是部分厂家为博眼球而已。

网友:
我好像看到一根飞线?

网友:
原来高精度电阻这么丑,比低精度电阻丑多了啊

网友:
真漂亮,确实是工艺品

网友:
应该是精密仪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就是一电气连接,做的再漂亮又有啥用,只是部分厂家为博眼球而已。

工艺要求,就想某专家说的,漂亮的武器性能都不会差。

网友:
还挺好看的。

网友:
这东西,漂亮的质量一般就不会差,毕竟愿意用心设计PCB布局的,自然不会对质量放松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