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把哈弗大狗汽车副电瓶给原车的中控屏供电,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走线?

楼主(2022-10-10):
我的哈弗大狗,因为停车熄火后想通过原车屏看看电影,听听音乐。无奈因为原车电瓶容量小,怕因为亏电而无法启动车辆。从而购买一个铅酸副电瓶,现在不知如何走线,使用副电瓶连接中控屏供电,从而用电无忧,就算副电瓶因为看电影听音乐而电量耗尽,也不耽误主电瓶正常启动车辆。
目前已购副电瓶,保险,25平方铜线,空开,双电瓶隔离器。
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走线?请教了。

网友:
有后备箱点烟器接口没,副电瓶接那个上呗, 并联到主电瓶上,,要不就找找保险盒在哪,在找到保险盒往中控走的保险,应该是acc,接在哪里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中控的保险,去掉保险,把中控电源正极通过单独保险移到副电瓶的正极上,主副电瓶做好隔离。

网友A:
这个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用个大点的继电器切换  利用发电机发电作为信号   只要启动点火  发电机得电 继电器吸合  这时继电器切换回主电瓶  熄火 发电机失电  继电器触点断开  切换到副电瓶   至于副电瓶充电问题  那就看怎么方便怎么接  (切换点  就得找线路了  找下中控主电源 另外 切换的继电器 利用ACC控制  这样只要关闭锁头  副电瓶也就不会为中控供电了  只要车子一启动  就又切回主电瓶继续充电  )

网友B:
据我所知,中控屏的电源是直接接到BAT的,ACC信号只是控制开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中控屏的电源是直接接到BAT的,ACC信号只是控制开关而已

之前有个人接到acc,以为是副电瓶供电,结果停车熄火后把主电瓶的正极断开,中控屏也没电了,实际上还是并联,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bat接口在哪?好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用个大点的继电器切换  利用发电机发电作为信号   只要启动点火  发电机得电 继电 ...

有卖双电源转换开关的,用的时候按一下自动切换电源。不过这样子改装可能涉及线束比较多,本身自己也不专业,所以还是看看别的办法

网友:
没这么简单,我的车子发动机熄火,延时十分钟全车断电,再说现在的车机是包含全车功能,不单单是一个娱乐系统,行车电脑的一部分,你怎么改??

网友:
还是玩玩手机吧!

网友:
想要停车熄火时把车机隔离出来单独供电没那么简单!

网友:
“利用发电机发电作为信号   只要启动点火  发电机得电 继电器吸合  这时继电器切换回主电瓶”
这就说不通
启动就是用电瓶启动

从保鲜盒内找到中控的电源线 接到副电瓶的+上,发电机出来的+经过大型二极管给副电瓶充电。主副电瓶、发电机共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