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威d1010mkII,开机有爆破音。

楼主(2022-10-10):
惠威d1010mkII  ,换了个壳以后,主副低音喇叭都不响了。按网上大神的办法,拆了2个c1815后都响了,但留下了后遗症,就是开机砰嘭的一声,据说是破坏了开机静音电路。但大神们都没说怎么能恢复到原样。

网友A:
接个喇叭延时保护板

楼主:
这个保护板如何?

网友B:
有必要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喇叭延时保护板

以前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是个好主意,十几块钱解决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加一个。

楼主不会弄,所以加块延时板解决,换我就修复静音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弄,所以加块延时板解决,换我就修复静音电路

如果有技术修复是最合适的,奈何我等小白手段有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技术修复是最合适的,奈何我等小白手段有限啊:)

用淘汰旧手机下音频发生器APP,示波器APP频谱APP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淘汰旧手机下音频发生器APP,示波器APP频谱APP很容易的

为何要用旧手机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要用旧手机下载?

随便弄坏了也不心痛,话说坛子里还有人问旧智能有什么用

网友:
建议换了2个大电容试一下,我的漫步者就是换了电容解决的

网友:
跑一下原理图或者网上找电路图,测量一下各个点的电压,判断是那里元件有故障修复延时静音电路

网友:
我也也是惠威,2014年买的,现在不放音乐听着有背景噪音

网友:
我有两对惠威闲置了,一台T200a 一台T200

网友:
修复一下静音电路吧

网友:
这种东东不难修,,,才这么几个原件

网友:
顺着输入查信号吧 ...

网友(2022-11-23):
真牛  大神膜拜了 都会修

网友:
楼主不会弄,所以加块延时板解决,换我就修复静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