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洗衣机不注水的怪问题

楼主(2022-10-10):
上个月洗衣机出现几次不注水,拆开看看又好了,用了差不多1个月。昨晚彻底不行了,重复开机都是不注水。于是又拆开看看,然后又好了。

我大菜鸟,一开始没拔掉电磁阀就直接测电磁阀供电,结果一点电压都测不到。然后拔掉再测有8V左右的电压,刚启动瞬间能超过10V。

然后又插头触碰一下电磁阀,好像没听到声音。又触碰另外一个电磁阀好像有很小的声音,再触碰这个主阀好像又有点声音。(具体有点忘了)于是装回去,又正常工作了。

这插接的头子应该也不会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以为是电磁阀里面有污垢卡壳,拔掉供水管将电磁阀余水抖拍干净的动作起了作用。

第二天装作很懂的样子拆开电磁阀,没什么发现,用12V电源试了一下吸合挺灵敏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注水呢?

网友A:
电磁阀前后的小水管被水垢或者锈迹堵了(几率很小)或者进水软管连接洗衣机位置的接口的滤网堵了,拆开这个接口就有一个滤网的(这个几率大)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是供电出现问题了啊  你自己说电压低了 ,,正常应该有12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前后的小水管被水垢或者锈迹堵了(几率很小)或者进水软管连接洗衣机位置的接口的滤网堵了,拆开这个 ...

应该不会吧  再堵也是有一点水流通的呀  我看着不算明显堵死了 只是有锈色。假如堵的厉害,正常的时候水流会明显变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是供电出现问题了啊  你自己说电压低了 ,,正常应该有12v的吧

不懂,可能启动后就不用那么高电压了吧。他这个电压也是能使用的。难道是刚启动时电压不够高就吸合不了?

网友C:
加电不动作还是没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电不动作还是没上电?

拔掉了供电插头 能测到有电压。后面再测试又有动作了。  前面没注意观察,那吸合声音太小了。

下次我再仔细听听。之前坏的时候不懂得利用暂停功能测试。

每次都是把供电插头拔掉,电磁阀拿起来看看又好了。

网友:
有个水位开关,你检查一下

网友:
你检查一下水位开关,

网友:
看直下插头接口处的压接口是或连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D:
电压不太够的感觉

网友(2022-11-12):
供水压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不太够的感觉

的确不够了  可能是前面的可控硅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电不动作还是没上电?

失灵的时候电压不到1V  可能是前面的可控硅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是供电出现问题了啊  你自己说电压低了 ,,正常应该有12v的吧

失灵的时候电压不到1V  可能是前面的可控硅坏了

网友:
我家里的是供水压力不够,加个增压泵就好了

网友E:
还没搞好呀?
你有没有想过:拆的前后电磁阀发生了哪些变化?想明白了,问题的症结就自然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搞好呀?
你有没有想过:拆的前后电磁阀发生了哪些变化?想明白了,问题的症结就自然找到了。 ...

是电路的问题,控制电磁阀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路的问题,控制电磁阀的三极管坏了。

哦,祝贺修复!经验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