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 envy本子电池鼓包再次后续:拆开看看鼓包的电池,以后怎么办?

楼主(2022-10-10):
如题,envy本子鼓包,淘宝买了电池装上一年多再次鼓包,拆开了
原装电池是硬壳三星的,淘宝买的是软包国产的,没有看到品牌
那就说明是充电电路的问题了,以后怎么办?

PS,这个主板没有2032电池,拔了锂电池结果就是BIOS重置,有几个设置会很麻烦,总是有人说主板有电池,自己加电池,那你们帮我找找在哪里加?

主板背面没有空间装2032

网友:
设计缺陷,强力要求厂家找回!

网友:
B站搜索:如何设置HP电池健康状况管理功能
长期插电使用,电量最好只充到80%以下。

网友:
连颗2032都省,这么操蛋???

网友A:
网上有说是BIOS管理的问题,升级BIOS可以解决,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说是BIOS管理的问题,升级BIOS可以解决,待验证

换淘宝电池的时候升级过,前段时间发现鼓了又升级过,BIOS内始终没有关于电池的设置,第二次升级对继续鼓包没有任何帮助,最近触摸板都翘起来了没办法只能拆了

网友B:
这种放完气是不是还能用

网友:
这么快就鼓包了,还是换新吧,万一充着火或爆炸,损失就大了。

网友:
按照论坛兄弟说法,应该3.8的电池用了3.7的了,就常常鼓包了。

网友:
HP有原厂充电控制程序?
dell的本子是有充电控制程序的,bios里也有,但即使这样,默认设置,5370系列本子也会电池鼓包

网友:
还是以前用的18650电池好

网友:
也许换的电池质量不好,再换一组好的试试用吧

网友:
干脆不要电池了~直接用电源行不行?或者用充电宝供电,我就是用的PD3.0的充电宝,诱骗20V给笔记本供电。

网友:
电压问题?只能再次更换了

网友C:
不是电池不好,应该是使用方式不好,长期插电使用,当台式机了

网友:
聚合物电池都一样, 我的戴尔本也一样鼓了,用了才2年,以前的联想本,用18650电池,现在还能用,用电池不到半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池不好,应该是使用方式不好,长期插电使用,当台式机了

论坛助手,iPhone ...

长期插电怪使用方式不好???明显就是设计问题。老本机十几年的18650电池还跟新的一样。

网友:
既然换电池不行那就换机器

都换二手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淘宝电池的时候升级过,前段时间发现鼓了又升级过,BIOS内始终没有关于电池的设置,第二次升级对继续鼓 ...

我的战66一样,上网查是这么说的,也是换了兼容电池,不知道能挺多久。我同学的联想的用了几年了,上次加装硬盘,拆开看,一点鼓的迹象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放完气是不是还能用

关键是敢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