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找到一个电源,求改可调方案

楼主(2022-10-10):
听说坛子里高手如云,只要带个电字的,都能改可调
找到一个电源,求改可调方案本身有一个微调可变电阻,但是微调范围较小

楼主:
可调电阻与连线的电阻是联通的,是否可以把这个电阻跳过,换一个大点的可调电阻?

网友:
这种电路结构如果不动变压器、不加辅助电源,直接改的话,可调范围不大。

网友:
光耦旁边的应该是431,改看你要改到什么程度,往低调低到一定程度,主控芯片电压就不够了,就要加辅助电源了

网友:
你这个输出才12v改可调余量不大,改了没啥意义

网友A:
变压器限定了最高电压,可以在431那里尝试升高电压,然后增加DC-DC做可调和限流,这是很理想改可调方案,因为低电压状态可以做到最大电流.并且可塑性很强又安全,也不用考虑开关电源原来的电路结构改变工作状态后导致的自激和打嗝问题.

网友:
增加DC-DC升降模块改可调电压和限流,模块几块钱到几十块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限定了最高电压,可以在431那里尝试升高电压,然后增加DC-DC做可调和限流,这是很理想改可调方案,因为低 ...

谢谢大佬回复,刚刚有跳过图示电阻,可调电阻由1k换成50k,电压最低约11v,最高15v,范围依然不大,最大的问题是电源有较大的电流声,不是变压器的电流声,15v左右声音消失,13v往下声音很明显,已放弃,重新调整到初始12v备用了

网友:
这里就是解决很多问题 除了闪电的电不能

网友:
按开关电源原理,都可以改可调,基于原设计高频变压器圈数已定,改可调范围不大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384X系列主控加431 的经典电路,在主控加18伏左右辅助电源,如果有风扇还得考虑风扇的电源,,把431控制脚与输出 正极之间的电阻换成20K左右的电位器,应该可以调压,输出最低3.7伏左右,超过20伏可能会炸管,电压到 不了18伏可适当增大电位器的阻值。输出 电压超过12伏时负载电流要降下来,总功率不能超过12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384X系列主控加431 的经典电路,在主控加18伏左右辅助电源,如果有风扇还得考虑风扇的电源,, ...

谢谢大佬回复,电源有较大的电流声,不是变压器的电流声,15v左右声音消失,13v往下声音很明显,已放弃,重新调整到初始12v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