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oppo x17 km mp3屏幕不亮,要什么样屏幕代替合适

楼主(2022-10-10):
oppo x17 km mp3屏幕不亮,要什么样屏幕代替合适,具体屏幕尺寸多少,有谁知道

楼主(2023-10-16):
大家有知道没

网友:
是屏不显示还是背光不亮??

网友(2025-06-16):
魅族E3同款屏幕,1寸128*64,驱动SSD1303T6,全网没货,只能找还能亮的机器拆屏换。比如三星YP-E3。

网友:
这种上古神器,难搞,有存货的估计都扔了。要不换个MP3吧?我最近都换了,以前听了很多耐你的三星,电池鼓了,把触摸顶变形了,闲鱼还有二手机,突然觉得没啥必要换。有那钱,直接换新还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