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人肉SMT成果,搞了一个通宵,全手工贴ws2812b,3528

楼主(2022-10-10):
搞了一个通宵,全手工贴ws2812b,3528的,44X7,腰都直不起来了。

网友A:
方法没对路……即使没有回流焊、热风焊台,这种FR4的板也很好焊:
有锡膏涂锡膏,没锡膏就直接用烙铁+焊锡涂一遍焊盘,趁还有粘性(没有粘性就涂点酒精松香溶液),把元件摆上去(不用对得很准)。最后打开煤气灶,扭到最小火,烤PCB底部,半分钟搞定(焊锡一融化,元件会自动被表面张力拉动归位)

网友B:
楼主厉害了,用烙铁弄贴片LED是个头疼的事,尤其是拆小的贴片LED我就没成功过,几乎一上烙铁就没了。

网友C:
上锡浆烤,楼主应该不熟练,熟手用烙铁也很快的,先拖一排锡固定一排七个灯,烙铁拖好没固定的另一头,再回来补拖固定的这一头,一排也用不了两分钟,也就一个多小时完工。

网友:
工程量比给万里长城贴瓷砖还大。

网友:
全亮的话多大电流?是不是得拖个大电源?

网友:
这板子,要焊的话,我看到脑壳痛。

网友:
这是一台超级智能贴片机代表着贴片机的发展方向

网友:
这么拉风,佩服佩服

网友D:
楼主厉害了,我一直也想做这个,但搜了一下,这个成本还不如上某宝买个成品

网友D:
而且没有给灯珠加电容,坏一个灯珠后面的都不亮。网上买的那种用料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了,我一直也想做这个,但搜了一下,这个成本还不如上某宝买个成品 ...

尺寸、数量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没有给灯珠加电容,坏一个灯珠后面的都不亮。网上买的那种用料还是可以的 ...

串起来加电容也不会亮,电容也只是去除电源的高频干扰的吧。网络上有的灯带白色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锡浆烤,楼主应该不熟练,熟手用烙铁也很快的,先拖一排锡固定一排七个灯,烙铁拖好没固定的另一头,再回 ...

密密麻麻摆正了都是个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没对路……即使没有回流焊、热风焊台,这种FR4的板也很好焊:
有锡膏涂锡膏,没锡膏就直接用烙铁+焊锡 ...

钢网来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了,用烙铁弄贴片LED是个头疼的事,尤其是拆小的贴片LED我就没成功过,几乎一上烙铁就没了。 ...

相同感受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起来加电容也不会亮,电容也只是去除电源的高频干扰的吧。网络上有的灯带白色不正。 ...

是的,电容只是为了稳定供电。
我也忘了怎么做的,好像并联个二极管什么的

网友:
你需要个加热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没对路……即使没有回流焊、热风焊台,这种FR4的板也很好焊:
有锡膏涂锡膏,没锡膏就直接用烙铁+焊锡 ...

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密麻麻摆正了都是个麻烦事

手工焊接的不错,排列的比较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