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问“宇视”牌的监控、道闸、门禁系统怎么样?麻烦大神看看这个报价

楼主(2022-10-10):
如题,一直是用海康威视的,最近这个“宇视”貌似很火,可是X宝上的销量却惨不忍睹,还望大神帮忙看下.

网友:
这牌子以前是华三的人马,以前单位大厅前后端用过一整套。故障率和海康差不多。
价格因为是工程项目不了解。
单看配置,交换机换个正儿八经的牌子吧,tp的连性能指标都不写。
大华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以前摄像头故障率比海康高很多。
录像机配的硬盘就一块存在故障风险。

网友:
你发错版块了,

宇视和海康基本一样,宇视的工程师大多是海康过来的,我有几个朋友在宇视搬砖

网友:
为啥把价格曝出来

网友:
只能说价格水分很足

网友:
宇视的走的是单位工程 民用很少吧

网友:
价格很透明啊

网友:
宇视的质量没有问题,而且他还卖模组。我比较喜欢宇视模组的IPC,效果很好,价格还便宜。这个报价是有水分,公家的就不说了,挡人财路。

网友:
交换机 还是选择 一线厂家的为好 硬盘录像一块盘  分分秒秒就坏

网友:
有油水那是你领导的事,冷门的核心部件,更换或更新只能找回原供应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