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奇怪的联想y460声卡无声问题

楼主(2022-10-10):
一个老联想y460笔记本,安装了win7,官网驱动,所有都看不出问题,却没有声音,然后接外接音箱,贴耳朵上有蚊子般大小的声,有时伴有杂音,奇怪了,这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重装声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声卡驱动!

用联想官方驱动管理没有提示驱动有问题或者需要升级,意思是需要手动卸载,然后官网下载驱动手动安装试试?

楼主:
各种渠道小了各种驱动,安装后丝毫没有效果,没声音,而且不能连接蓝牙音箱。

楼主:
尝试了所有能用的办法没有解决,最后外置usb声卡解决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坑爹的IDT芯片?那个芯片驱动糟糕至极,但很多牌子机特别喜欢这个芯片。
虽然win10已经自带驱动,但驱动不正确导致声音蚊子哼。
我的机子最终强装联想官网最初能用的win7驱动才正常

所以螃蟹芯片的好处是...兼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坑爹的IDT芯片?那个芯片驱动糟糕至极,但很多牌子机特别喜欢这个芯片。
虽然win10已经自带驱动,但 ...

我用的是w7,原机也是w7,官网和三方驱动都试完了不行,于是外接声卡

网友:
我用的y470最近破音了,外接了小音响再用。
不过之前看到过,Y470有的机型不安装驱动,音频插孔还会有红光呢

楼主:
奇怪了,突然想起来用外接音箱,发现正常了,就是说开始驱动确实有问题,后来修复过程成功了,但是没有外接音箱,所以也不知道,真折腾。

网友(2022-12-02):
哈哈,我的Y450也还在服役。5,6,7汇聚一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了,突然想起来用外接音箱,发现正常了,就是说开始驱动确实有问题,后来修复过程成功了,但是没有外接 ...

没有耳机吗?好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耳机吗?好傻啊

没想到内置喇叭是坏的。复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