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充电器的工作电压这么宽吗?

楼主(2022-10-10):
      手电钻的充电器,看了一下输出电压,16.8V--98V,这么宽的工作电压,是自适应的吗?不懂就问!

网友A:
砸开看看是什么方案的,这么高科技。

网友:
LED恒流源吧

网友:
我估计那些字是吹上去的。。。。

网友:
通用壳子,量量实际输出

网友B:
我的电扳手充电器也是这样的,估计是恒流的吧

网友C:
不会像以前那种充电器上一样有调整钮吧

网友:
98V是型号不是电压

网友D:
98V,瞎标的,用万用表测测看。

网友E:
如果是恒流充电那是有可能的,测量一下电源的开路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F:
给手电转供电的就好理解啦!
98V 是空载  0A
16.8V是重载 满负荷,1.5A

楼主:
引用 网友D:
98V,瞎标的,用万用表测测看。

谢谢指点!测空载输出电压为18.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恒流充电那是有可能的,测量一下电源的开路电压就知道了

开路输出电压为18.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手电转供电的就好理解啦!
98V 是空载  0A
16.8V是重载 满负荷,1.5A

经测量空载直流输出电压是18.2V,不是你说的这样

楼主:
你看它标示的,不像是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像以前那种充电器上一样有调整钮吧

没有调整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路输出电压为18.2V

那就是外壳标错了,随意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扳手充电器也是这样的,估计是恒流的吧

充电器有转灯控制,不能是恒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砸开看看是什么方案的,这么高科技。

要是想探究明白,就只能砸开看了

网友:
通用的外壳,内部板不同,通常配一些小厂设备卖,里边几乎都是恒流充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