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U盘的体质已经不能做WINPE了么?一个卖家如是说

楼主(2022-10-10):
前期买的威刚的UV350 64G U盘,慧荣3265AC主控(没记错的话。前一个帖子有),用微PE2.2做引导盘,用的默认3分区全能的方式,做完启动盘过2周左右,就不能写U盘了,也不能删除文件,继续用下去提示未格式化
然后我找官方售后换了一个新的UV350,然而神奇是,只要用微PE做引导盘,过2周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

再然后我找卖家换了个品牌,卖家警告说,现在的盘不能做PE,只能存储用,再做PE不售后。。。

所以,现在的U盘体质这么差了么?还是我买的太差了?还是我太久不看坛子了?

网友:
你换个PE试试看。能做存储的不能做PE,没这回事。U盘是否稳定的前提是基本功能-存储要过关,然后再谈其他,不然做什么都不靠谱。

网友A:
转移注意力,不是我的产品用多烂的片的问题,是你消费者使用方法不对的问题

网友:
我一个1G容量的U盘,安装通用PE七八年了,现在还在用。

网友:
不可能啊,我就一直拿U盘来做PE的,没什么毛病

网友:
为啥不行啊,PE盘做了几年了装系统从来没问题

网友:
没事继续售后换,大牌子就这好处

网友:
第一次听说优盘不能做PE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移注意力,不是我的产品用多烂的片的问题,是你消费者使用方法不对的问题 ...

反正永远是消费者的错...

网友:
威刚早期都是用MLC的,不过都是重新打丝印的,估计是一些白片、大S片,但总的来说还算靠谱。现在都换TLC/QLC了,威刚自己可能都觉得不太稳,所以售后受不了了。

网友:
VDATA啊...3265P+自封INtel TLC

网友:
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建议楼主换一个版本的PE再试试。

网友:
3265 本来黑片主控,配的颗粒估计都是体质不好的
你那个PE 是不是涉及文件解压缩等高密度计算?

网友:
现在都是TLC,甚至QLC,擦写几次就报废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都已这么便宜了,不要再选最便宜的。好点的肯定贵点,贵点的肯定也好点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帖。估计品牌和片得好好查查了

网友:
上TB  黄鱼买个DIY好用又稳又不贵,50-60块都能买个64G,还MLC,非要买品牌,反正自已用会买个DIY的,别人问我会说买个品牌的,品牌可以售后!

网友:
urwtest 跑几圈看看,说不定 PE 引导区正好写到坏块上了呢。

网友:
买了几个雷克沙的用的是镁光正片,其他品牌的没买过。

网友:
狂跑urwtest 看看,  看到第几圈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