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只青轴

楼主(2022-10-10):
拆装一只机械键盘时,把一只轴的脚给弄断了,为了一只垃圾键盘再去买个轴?显然是不划算的,自己动手修复下算了。

取一截网线

用小锤子敲扁再对折

取出轴里的静触片

比划一下位置

焊接上去,再修整打磨一下

装回轴体里

完美修复!

网友A:
经楼主的巧手,一个断线轴就这样完美复活了。

网友B:
不值几个钱,但是手艺是真的NB啊!!

网友C:
小弹簧没有崩跑了?厉害!

网友D:
生活在于折腾

网友E:
折脚轴我这儿也不少(工厂轴挑出来的),都仍了,还是不会过日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楼主的巧手,一个断线轴就这样完美复活了。

多谢夸奖,就是想尝试下能否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想法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值几个钱,但是手艺是真的NB啊!!

确实不值钱,一个青轴也就2毛多,但是换了别的就会影响整体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弹簧没有崩跑了?厉害!

这个真没有,拆洗了2把机械键盘的所有轴体,没有一个丢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活在于折腾

生命也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脚轴我这儿也不少(工厂轴挑出来的),都仍了,还是不会过日子啊

跟你没法比啊,我是尽量能抢救就抢救一下。

网友:
完美复活了

网友:
工时费比轴贵啊

网友:
工匠精神,完美。

楼主:
能抢救的就要尽力抢救呀。

网友:
扣个键盘上几乎不用的键子换掉

网友:
接脚复活了,一般接脚的都是mos,接这个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