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台收录机,这个问题真的好蹊跷,百思不得其姐❽求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2022-10-10):
磁带不转,以为马达挂了,换了新马达还是不转,测量那两根白线供电12V正常,接马达就是不转,但是外接电源马达就正常转。之前的马达卡死了转不动,难道是供电板哪个件烧了吗?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应该是对称电路,红框是为卡1供电,蓝框是为卡2供电,卡2播放正常。卡1的马达之前是锈住卡死了,会不会把为卡1供电的哪个元件烧坏了?

网友A:
可能马达里有调速板接线分正负

网友B:
你不按放音键它能转吗?

网友C:
1、所谓的两根白线是指接在马达上的供电线吗?如电压正常,检查正负极是否接反。
2、不上电时,按下播放键,用手推动机芯上的大飞轮(注意转动方向),若感觉很吃力则检查机械部分。
3、有些电控机芯设有磁带检测装置,若不放入磁带,马达也是不会转动的,不过看你这机芯貌似无此设计。

网友:
我记得以前的录音机马达有CW和CCW,也就是正转和反转。所以建议您先看一下您的录音机马达是属于CW的还是CCW的,两种电机接线方式不同。
西安众诚数码科技维修竭诚为您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马达里有调速板接线分正负

正反接都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按放音键它能转吗?

当然按了播放键,正反接都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所谓的两根白线是指接在马达上的供电线吗?如电压正常,检查正负极是否接反。
2、不上电时,按下播放键 ...

正反接都不转

网友:
接上线,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机两端的电压波形,有可能电机老化,驱动板提供的电流不够,因此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按了播放键,正反接都不转

调速板有故障了……

楼主:
应该是对称电路,红框是为卡1供电,蓝框是为卡2供电,卡2播放正常。卡1的马达之前是锈住卡死了,会不会把为卡1供电的哪个元件烧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对称电路,红框是为卡1供电,蓝框是为卡2供电,卡2播放正常。卡1的马达之前是锈住卡死了,会不会把为 ...

就几个零件测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这板子应该分立元件组成的电机稳速电路,元件也不多,用万用表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对称电路,红框是为卡1供电,蓝框是为卡2供电,卡2播放正常。卡1的马达之前是锈住卡死了,会不会把为 ...

即然卡2电机好的焊至卡1电机位置不就知道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几个零件测一下不就行了……

本人小白,不懂电路,想知道电机卡死哪个件最容易坏,直接换掉

网友:
基本上是电路有问题,确认很简单:把两个马达线调换试下就知道了, 转了就是电路问题

网友:
除非你测量的是线的另一头,中间线断了,如果你测量的是电机那的电压,你这描述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一个电机接两根线,线上12V电压,不转,然后你又说电机好的

网友:
拔掉220插头,断电的情况用电阻挡测图中红圈和兰圈同一位置的原器件,差距大就焊下来测,就算不用万用表,原器件一个个交换也很快判断(判断不出也可能是焊回时焊错脚位3

网友:
马达通电能转,上机不转,看图片是电子开关,不是机械开关,电机抱死肯定烧电子开关,就是那个三极管,检查得具备三极管的判断方法,用原参数或者相应的管子替换。

网友:
按下放音键、或快进、快退键,会带动机芯反面的叶片开关接通电机供电回路,检查一下该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