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诺基亚AC-8C 累死 两个充电器 都是输出电容挂了 ……

楼主(2022-10-10):
带监控 前些日发现频繁重启 ,老监控晚上红外亮 最大电流 0.55  白天 0.18   ……

小米云台2 充电头不行  换成乐视 2A  好好的 ……

电源脚留着  改天把欧规充电器圆脚锯掉 ……

想慢充  就把2A 3A  充电器 废掉短接  这样各方面都快乐 充电头没有温度  ……

网友A:
带监控,那就是7x24小时工作啦。
  累死也正常,手机充电头不是为7X24小时工作设计的。

网友B:
很耐用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耐用的充电器

我记得十二年前2010年的诺基亚手机,就是配这种充电器。
  FOXCONN富士康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监控,那就是7x24小时工作啦。
  累死也正常,手机充电头不是为7X24小时工作设计的。
...

不连终端,一直插在插座上空载的话算不算24小时工作?

网友:
监控要用专用电源,

网友:
这都要省。。。。。。。。你这监控也就一摆设

网友:
挪鸡鸭的充电头设计的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余量不大,刚刚够用

网友C:
诺基亚的头质量还是不错的,换个电容继续用呗,我也还留了几个冲蓝牙耳机之类的用,就是有点大,占插头位置

网友:
这俩是赛尔康salcomp代工的吖。我见过的是FOXCONN代工的。

网友D:
现在电流2A以下的充电器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诺基亚的头质量还是不错的,换个电容继续用呗,我也还留了几个冲蓝牙耳机之类的用,就是有点大,占插头位置 ...

一线二线大厂代工的,质量都不错。
  FOXCONN、salcomp、DVE、APD、AcBel、DELTA、FSP、航嘉、深圳新侨科技、立德电子、石龙富华、茂硕、深圳坤兴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流2A以下的充电器不好找了

5V 500豪安的都有,谁说不好找❓❓ [手机] 【慢充强迫症】十五年前的5V零点五A充电头(飞宏苏州厂代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558&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流2A以下的充电器不好找了

原装5V 1.5A电源适配器 5V 1500MA USB手机充电宝收音机充电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流2A以下的充电器不好找了

5V 1.5A 5V 1500ma两扁插充电头适用联想手机平板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流2A以下的充电器不好找了

微软手机平板充电器 5V 1.3A 1.5A USB侧插磨砂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流2A以下的充电器不好找了

原装QC2.0 USB手机充电器5V2A/9V 1.2A/12V 1A QC2.0快充充电头

网友E:
诺基亚的早期充电头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诺基亚的早期充电头质量不错

早期的电流都小。

网友:
诺基亚充电器很耐用,只是长时间过载使用,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