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6效果真好啊,几乎没有干扰

楼主(2022-10-10):
家里新房子装修,预留了室内光纤和6类网线,全部都是双线。
原来的小区里,每家都有好几个无线路由器才能覆盖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记得当时用软件扫过,小区路由器各信道干扰都比较厉害。这次新房子装修,直接用wifi6,效果很好,一个路由器基本可以覆盖所有房间,刷抖音快手都很流畅,不卡。
不知道是现在无线路由器性能变好了,还是信道没有干扰造成的,等楼上楼下大家都入住了再对比下。

网友A:
不知道用的什么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的什么路由器

小米的AX3000, 无线效果很好

网友:
终端也要支持wifi6

网友B:
老板住的豪宅 复式楼 ,质量好的房子 对信号有影响 ……

华硕R18U  2.4G  200平方房子 换了天线 信号很好 , 3楼下面路上  还能刷视频  ……

网友C:
现在装修要求每个房间都预留光纤吗?

网友:
客户端没有WIFI6,一切全是空的。

网友D:
我的联通宽带,说是给的1000M速率,实际只有三百兆左右,去年年底买的TP的XDR5450,realmeQ3s手机上显示链接速度2402Mbps

网友:
我用华为ax3 pro 也不错,就是穿墙不能三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装修要求每个房间都预留光纤吗?

光纤成本非常便宜,主要是预埋工费有点高,物料也就一点管子钱,我是光纤单独一根管子,当然如果光纤和网线公用一根管子,成本就极低了。
买的成本光纤,整个屋子也只有100多块,还是很好的光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住的豪宅 复式楼 ,质量好的房子 对信号有影响 ……

华硕R18U  2.4G  200平方房子 换了天线 信号很 ...

换的什么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纤成本非常便宜,主要是预埋工费有点高,物料也就一点管子钱,我是光纤单独一根管子,当然如果光纤和网 ...

用的是带钢丝的光纤吗?如果和网线穿同一管子可以用不带钢丝的和网线固定在一起串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联通宽带,说是给的1000M速率,实际只有三百兆左右,去年年底买的TP的XDR5450,realmeQ3s手机上显示链 ...

用电脑插有线测了吗?手机测不出真实宽带

网友:
听说Wifi6这个很不错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电脑插有线测了吗?手机测不出真实宽带

电脑直连光猫也不行,装宽带的去了也查不出问题,后来客服就说是村里的机柜还不支持。手机测不出真实宽带,是为啥?手机wifi连接速率显示2402Mbps了,还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脑直连光猫也不行,装宽带的去了也查不出问题,后来客服就说是村里的机柜还不支持。手机测不出真实宽带 ...

唯一能解释的通的就是光信号损耗了,而且还不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唯一能解释的通的就是光信号损耗了,而且还不小。

光猫是千兆光猫,四个口都是千兆,能跑满千兆吗?就算不能,也不至于就三百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猫是千兆光猫,四个口都是千兆,能跑满千兆吗?就算不能,也不至于就三百兆吧 ...

那可能就没有给到1000M的宽带,我办的移动的千兆宽带,电脑有线测速在940M左右,达到千兆光猫瓶颈了,据说上2.5G或10G光猫能跑到1200M

网友:
某讯真心不行,光有信号,网络慢,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