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linux系统安装包这么大?

楼主(2022-10-10):
一直听说linux占用资源少,适合低端电脑使用。但我查了下常见的linux系统,发现安装包都挺大,一般都在2g左右,我还以为只有几百兆呢。
记得以前xp的安装包只有几百兆,很小巧。win7就在2-3g大小,win10、win11就更大了。

网友:
一般的安装版本都带了各种软件和附加功能,可以自己精简。

网友:
如果要含各种包,LIUNX的体积会更大,我记得CENTOS的完整版本靠8G。当然你只装最小的确实能小于1G。

网友:
你可以下载最基本的,一般只有几百兆。
以上面提到的centos为例:

https://ftp.sjtu.edu.cn/centos/7/isos/x86_64/

这里CentOS 7提供了三种ISO镜像文件的下载:DVD ISO、Everything ISO、Minimal ISO。

以下针对各个版本的ISO镜像文件,进行一一说明:

CentOS-7-x86_64-DVD-2009.iso               标准安装版,一般下载这个就可以了(推荐)

CentOS-7-x86_64-NetInstall-2009.iso        网络安装镜像(从网络安装或者救援系统)

CentOS-7-x86_64-Everything-2009.iso        对完整版安装盘的软件进行补充,集成所有软件。(包含centos7的一套完整的软件包,可以用来安装系统或者填充本地镜像)

CentOS-7-x86_64-Minimal-2009.iso           精简版,自带的软件最少

网友A:
谁说Linux占用资源少的……同样配置,运行win7可以飞起,运行Ubuntu14好像拖拉机一样直喷黑烟

网友:
我的主力机H61+G1610+4G+250G HDD,装WIN7精简版速度嗖嗖地,体验64位深度LINUX,感觉卡很多。

网友:
用的是ubuntu,700多M,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Linux占用资源少的……同样配置,运行win7可以飞起,运行Ubuntu14好像拖拉机一样直喷黑烟 ...

你换12试试,或者换成9...

网友:
linux的特长本来就不是为了让你玩桌面的

网友:
可能是做服务器比较好,或者是像路由器的内核,只有几m,可以特定精简。

网友:
现在一个天气预报都用100M。

网友:
linux卡是因为x11工作在用户态下,而windows的winloginUI则是内核里,有利有弊吧。

理论上,大型发行版一张CD就是其的全部,里面是精选的全套软件包,甚至终身断网都是可以的,
这个windows做不到。

不管是windows还是Linux,没有GUI,速度都是嗖嗖的,Ubuntu卡是因为著名的unity卡,换个x11就舒服了

网友:
不会安装,也没玩它,每次只看看。

网友:
Linux有那么多的分支和发行版,根据自己的需求选用就是了,有比较小的,比如几十兆大小的linux,估计你也不想用。

网友:
可以选一些体积小的发行版,选一个适当的桌面,老机器也跑得溜。

网友:
同样的硬件,换成低版本的linux,可能会流畅一些,这个和windows类似。
桌面环境也有好几种,GNOME、KDE、XFCE和LXDE。大而全的,占用资源会比较多,小而精的,就比较流畅。

网友:
相对同时期的windows,linux的体积其实更小。但下载的镜像包通常将一些常用软件一并打包在其中了,所以显得比较大。至于使用的流畅性,如果只是桌面环境,linux不比windows更好,事实上,多数情况下更差劲。

网友:
东西多啊,功能也多

网友:
只装系统很小,大是因为有很多其它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