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什么办法机械化分类这东西

楼主(2022-10-10):
买了三斤杂LED 要分大小 发光颜色 好坏 分了三个小时也没分好多少 有没有机械化 自动化分类的办法

网友:
大小还能分,颜色要分不现实吧?

网友:
平时如果用不到的话,什么时候用得到检测合适的取一个就行。

网友:
旁边多放几个贴标签地盒子,每次需要用用LED挑选时随手放盒子里,日积月累就自然都各就各位啦。

网友:
用两片金属片,搭成“A”形夹角的架子,作为两个接触电极,串个限流电阻,接到交流信号(3V小变压器;或者MCU的两个IO,程序翻转IO)
测试时,把LED往架子上一放,不分极性,马上就能看到发光颜色了

网友:
分类成本远远高于购买成本,我原来的公司都是论堆卖掉,当垃圾处理

网友:
分类需要机器,成本高于你这些灯

网友:
买这么多干啥,

网友:
用哪种颜色就挑那种颜色,为什么要事先分类?

网友:
这么多怎么用的了啊

网友A:
多大点事,一包大白兔,去幼儿园中班,要不了一上午,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你要是娶个幼师的媳妇,连大白兔都省了。

网友:
最省成本的方式就是自己亲手分。

网友:
分拣机器的制作费用远高于LED的成本,要想速度快成本低,多找几个铁哥们帮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大点事,一包大白兔,去幼儿园中班,要不了一上午,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你要是娶个幼师的媳妇,连大 ...

还是高手在民间

网友:
你用的时候翻就行了,说不定一年也用不了几个,费那功夫干啥?

网友:
没事的时候拿出来分分,就当消磨时间的一项活动吧。

网友:
机器视觉+机械手,全自动分类

网友:
还是手动分吧,商家就是因为原件混到一起了后,分拣成本太高,所以低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高手在民间

孩子要是吃了几个怎么处理,

网友:
好家伙,这回够玩一段时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