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闲鱼上的米沃奇电圆锯2830可以入手吗?

楼主(2022-10-10):
最近想入手电圆锯,基本460~700左右。很多卖家都坦言组装的。我也不信这价位是原装无修的。可靠不?锯片与底座平行度怎么样?

网友A:
我就不明白 如果是用较新的原装配件组装的为什么不能要   这个又没什么严格的装配工艺,不像汽车什么的要求每个螺丝要多少扭矩或什么的。只是几大件往壳子内一放完事。

网友B:
买个全新牧田不香么

网友:
如果用原厂零件组装的当然问题不大,问题就是用的零件质量怎么样。不同的元件除了价格差很多,寿命和耐用都差很多,国产大厂的和小乡镇企业的质量和价格也差很多,金属零件的材质硬度表面处理,塑料的材质,轴承、电机,不拆开根本看不到好坏

网友:
这种完全不能买吧,就好比你要娶一个大妇人家的小姐,那小姐却是拼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全新牧田不香么

有了一个牧田的7600。想再弄一个便携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明白 如果是用较新的原装配件组装的为什么不能要   这个又没什么严格的装配工艺,不像汽车什么的要求 ...

应该是蜗杆锯。装配工艺水平个人以为会有较大影响。另外配件是不是原厂也难说

网友C:
2830不是蜗杆 就常规结构。

网友D:
靠谱的卖家没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30不是蜗杆 就常规结构。

您说的对,我查了一下,确实不是蜗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谱的卖家没几个了

确实。在海鲜市场没少上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了一个牧田的7600。想再弄一个便携一点的

便携的买一个牧田HS301DWAE小鹰锯啊。其品牌也有小鹰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便携的买一个牧田HS301DWAE小鹰锯啊。其品牌也有小鹰锯。

不太喜欢小鹰。手头锯片都是7_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