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工人修理防爆手提灯

楼主(2022-10-10):
一个工厂用的防爆灯比较多经常找我修理
,大多都是外国产品 拆解很困难,手电 肩灯 手提灯,今天修复的是手提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从灯头拧开(太紧了)小灯珠不大估计3-5瓦-下面散热版倒是不小,电路板也怪复杂,电池组8.4伏给替换了加装个保护板,灯就能正常使用,看外观做工很精细手感很重外壳能完全防水开关第一次见拨动触发开关 手提灯尾部还有二个指示灯、充电口没有用下面二个接触点链接充电座

楼主:
图片接着发

网友A:
有防爆二字就值钱了,你就这样修了以后出问题会不会算你头上

网友:
这种拨动开关在防爆电器上比较少见,现在基本上都是软胶全包裹方式。

网友:
防爆电筒一般都是全封闭的……

网友B:
用料很实在。手提灯,防爆是指特殊场合用还是灯具本身防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防爆二字就值钱了,你就这样修了以后出问题会不会算你头上

换我就不给他修,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很实在。手提灯,防爆是指特殊场合用还是灯具本身防爆?

要求防水防尘抗摔 最关键的是电路电池寿命久,这个灯用的3.2伏低压铁锂二节串联 这个灯用了十年才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防水防尘抗摔 最关键的是电路电池寿命久,这个灯用的3.2伏低压铁锂二节串联 这个灯用了十年才坏 ...

谢谢,长知识了。估计是可燃气体和粉尘等易燃易爆物品场合使用的。

网友C:
美国产,不是金矿就是银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国产,不是金矿就是银矿用。

这个我也不知道哪里的 这个客户经常发给我各种各样的防爆灯 消防灯

网友:
有特殊要求场合使用的设备,最好别碰。一旦出了问题,会找上门的。

网友:
同意13楼意见,这点小钱不值当的

网友:
煤矿用的LED照明灯,全铝外壳,1cm左右的钢化灯罩。十分难拆!

网友:
防爆手电都是全封闭的,在有可燃气体和粉尘等易燃易爆物品等特殊场合(如矿井)使用,维修也是有严格要求的。

网友:
这个灯开关带编程的,好像是长右几秒后进入编程,可以选择挡位。这种开关方便戴手套操作。好像是1K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