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那种品牌好点?

楼主(2022-10-10):
山地车那种品牌好点?

网友:
美利达 捷安特 千里达 喜得盛 崔克 闪电

网友A:
山地车品牌固然重要,但是日常年久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以关键还是骑车以后的【调整、保养】,交给别人做不但花钱,还不省心;所以有好车也要自己悉心保养,骑起来才会得心应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山地车品牌固然重要,但是日常年久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以关键还是骑车以后的【调整、保养 ...

请教,山地车都怎么保养?我只会定期给链条上油,其他都没保养过,现在骑了大概有3000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山地车都怎么保养?我只会定期给链条上油,其他都没保养过,现在骑了大概有3000了 ...

山地车的保养主要是:1、前后轮的轴承、中轴的轴承,时间长了会缺油,要注意保养;2、刹车,平时要注意刹车的松紧度,也要注意是否会碟片与法令片摩擦,如果有碟片磨法令片的情况,要将法令片调整到适当的位置;3、给链条上油时,最好将多余的油擦去,同时还要给导轮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地车的保养主要是:1、前后轮的轴承、中轴的轴承,时间长了会缺油,要注意保养;2、刹车,平时要注意刹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