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ARC 到底是不是脱裤子放屁?

楼主(2022-10-10):
从这个图看,说话角度是从回音壁/功放等外设出发的,电视机的arc接口是“IN”,实际上是把声音信号以数字格式“out”给回音壁/功放等等吧。

如果电视机是接了盒子,那就是盒子的HDMI把视频+音频的码流一起给电视,电视可以选择自己解码→DAC→喇叭;也可以把音频码流分离,原封不动通过ARC给外设,通过外设发声。

这种功能,早20年的SPDIF,同轴,usb不都有的吗?如果说后两者码率不够,那前者是光纤,带宽够的啊。

所以,ARC优点在哪儿?求科普。

网友A:
电视应该是OUT,外设应该是IN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应该是OUT,外设应该是IN啊

对。一般电视上也不会标。我没用过,但实际应该是out。所以这图挺费解

网友B:
我现在就用的康佳75寸电视的 HDMI ARC 接口接的乐视回音壁(电视有两个HDMI,一个带ARC,一个不带),之前研究好久这个HDMI ARC,一直没搞太明白,反正现在能用,回音壁另外带个88w的低音炮,没听过高端音响,对我来说效果觉得已经可以了。

网友:
没听过高端音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用的康佳75寸电视的 HDMI ARC 接口接的乐视回音壁(电视有两个HDMI,一个带ARC,一个不带),之前 ...

88w的低音炮,整个小区都听到了!

网友:
蓝光音轨,光纤不够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w的低音炮,整个小区都听到了!

88w低音炮并不大。88万。。。。咳。。。

网友(2022-12-19):
你研究下多声道音频就会发现,要高码率的多声道音频输出,只有HDMI一条路,光纤和同轴的目前标准都不够输出7点1,并不是技术做不到,我用的就是ARC接的电脑和功放,开电视机的时候,功放也会自动跟着开机的,关机一样,而且按电视遥控器的音量大小,功放是会接受控制的,放在NAS上的音频或者视频文件,不用打开电脑,只需要开电视和功放就可以播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用的康佳75寸电视的 HDMI ARC 接口接的乐视回音壁(电视有两个HDMI,一个带ARC,一个不带),之前 ...

我 也是研究了好久,买的先锋功放是8年前的,勉强支持到4K,和ARC,开启以后,小米电视机开启ARC,然后折腾了好半天,也是发现只有一个HDMI可以ARC,还有就是ARC同步开机以后,功放会自己切换到功放的TV输入端,后来发现只有TV输入才会有声音,虽然TV接口上并没有接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