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为什么塑料水龙头更耐用?

楼主(2022-10-10):
用过几只十多元的纯铜水龙头,都是没几个月就开始滴漏。 而PVC水龙头,随便用好像都没见坏过,在农村可谓神器,坏了直接换掉不心疼。几元钱一只要是再电镀一下就漂亮了。

网友:
材质不一样。塑料分很多种,有好的,有差的,有些高分子材料做的强度能赶上钢铁,有的不易老化,不产生有害物质

网友:
说的对,家里过水热用的铜球阀用不了两年,塑料的好几年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漏不漏水,全看里面的橡胶圈,好不好用,要看做工质地,值不值钱,要看金属还是塑料。

网友:
304那种直管车出来焊接的   阀芯可以换  ……

网友:
农村 塑料水龙头 最大好处  北方 防冻   ……

网友:
要看场合啊,水管子这种地方塑料本来就比金属耐用啊。但是东西不只有使用用途啊,还有装饰用途啊,你不会新装的卫生间里装两个塑料龙头吧

网友:
金属水龙头,用力重;塑料水龙头,用力轻!

网友:
同感,买过十几元、三十多元的,用一两年坏了,换了PVC的,到目前没坏。

网友:
不允许存在耐用的产品

网友:
水龙头漏水,主要是阀芯,现在的水龙头阀芯都是陶瓷的,制作工艺粗糙的陶瓷芯片使用时间长了,漏水的情况都会发生。

网友A:
    水龙头漏水问题,不外乎是陶瓷水封磨损脏了有缝隙,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问题的,铜的阀芯也就是2元一个,在淘宝特价版买,天天领红包买,也就一元多一个,你买个十来个在家备着,就不怕坏的。其实滴水的话,你把陶瓷片拆出来,用牙膏刷一下,一般就好了,没有这个耐心就换整个阀芯,用塑料的不好,难看又不好用,哪个整个断掉损失还大,买不锈钢的水龙头,也就5元一个,比塑料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漏水问题,不外乎是陶瓷水封磨损脏了有缝隙,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问题的,铜的阀芯也就是2元一个 ...

阀芯基本都能通用?  早些年听说什么台湾的红点阀芯好。

网友:
普通水龙头阀芯都是一样的,用这样水龙头,万一哪个断裂水漫金山,损失就大了,还是买不锈钢的,平时便宜都是锌合金的。买我这种的,也就5元一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5916-1-1.html

网友:
感觉工程塑料比什么锌合金的要好。

网友:
塑料的除了丑,别的还真是优点,家里同一时期更换的水龙头,塑料的一个没坏,其他的有几个坏的了。冬天还抗冻,现在塑料的出来一种耐风化的,农村室外用也不怕太阳晒了

网友:
化学性质稳定,不上锈

网友:
开关主要还是看阀心的质量,朔料与金属只是其外壳

网友:
我在这贴:淘宝不锈钢304双出水水龙头才卖7.8元真是够便宜(多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5916-1-1.html(出处: 数码之家)的26#分享过我的经验但基本没人理会,我的经验是水龙头的开关扳把越给力就漏的越快,而塑料水龙头因为开关时用不上多少力量反倒用的长久些,这个结论是经验同时也是与阀体的杠杆结构相吻合的,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在使用水龙头时由于性格的差异,同样一个水龙头如果动作轻柔的人使用则会用很久都不漏水,而动作比较粗暴的人使用则漏的就快些,而塑料水龙头在使用时由于手感问题都不会用力搬动所以就不易漏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