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插座多多多的思路是不是过犹不及啊

楼主(2022-10-10):
我感觉分布点位多,远比数量重要啊。比如电脑桌,现在动不动就4个86在底下,四个86在桌上。

我也如此,弄完就后悔了。

出发点是尽量不要拖线板,漂亮。但其实拖线板加以整理、捆扎、隐蔽,不但更实用,而且省钱。开槽一时爽,水电工可要收钱的,远比拖线板贵。

尤其是采用升降桌,到墙插的线其实越少越好,方便升降。拖线板隐蔽在桌板底部或者侧部,理线更容易;
你若啥都接墙插,无论固定还是升降,我想象了一下,都更难看。

很多人建议,插座都要带单独开关,比如充电器、音箱都是用时才通电。我其实做不到,实际意义也不大。我创新的pcworks,当年最流行,插了20年,除了搬家暂时断电。你既然用,保不准啥时间要发声音,啥时候手机要插电,是吧。

即使像有的人,晚上连路由器都要关闭的,那拖线板单独按压开关也远比俯身到桌底下按墙插方便。

所以,桌下一个86,一个RJ45,其实就够了。桌上2个,或者4个也差不多了。类似这样,理性一点

求反驳。其实我是求安慰,因为我已经弄完了。水电工虽然收钱,内心也烦的。导致其他活儿不认真,感觉得出来。。。

网友:
最后发现还是插排最方便。

网友:
算不准场景也挺烦的:插座不够,烦;插排难看,烦

网友A:
为什么我看到的是那么大的房子。。。。。是我家房子小吗?

网友:
墙上暗盒可能不适用后来有些用电器的电线长度。
桌上两个我觉得就够了,需求多的话买个分控的插线板。

网友:
还是插排用起来方便些。

网友:
最好定制时把插排隐蔽在桌子里面:)

网友B:
有时候因为想太多了,结果是想完美却造成了更不完美!

曾经因为墙插太低,三脚插头线向下再向外沿展,感觉线弯的厉害,也不利于最大限度沿长,于是将墙插倒装,三脚插头线向上,其结果是时间一长,线自然下垂,弯曲比原来更甚,于是又都换回来。

事实上低装墙插侧装是不是更好?那问题又来了,向左侧还是向右侧?

世上就没有完美的事,过去了就算了!都已经安装完了,就这样吧!

网友:
配合家庭储能,全踢脚线低压供电

网友:
你这墙插不是用多位一体的更易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因为想太多了,结果是想完美却造成了更不完美!

曾经因为墙插太低,三脚插头线向下再向外沿展,感觉 ...

说的是。其实我对付拖线板有丰富的经验,多数人认为拖线板不美观,那是懒,或者不懂如何理线。

这种思路导致现在动不动就安装大量墙插。其实不整理的话都一样,反而墙插更显乱。

网友:
多点分布,能布上总比用时发现没有强

网友:
点位多,数量就多了啊,和数量不矛盾

网友:
水电工是按照一个电位收钱的

而且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C:
一个位置不需要太多,重点是多点布控,我一个两间两层四个房间的,我自己走的,用了近百个底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位置不需要太多,重点是多点布控,我一个两间两层四个房间的,我自己走的,用了近百个底盒。 ...

四个房间百个底盒....一个房间四十个底盒,这是要干什么啊

网友:
哎。。没自己装过。。没有发言权。。反正有的时候觉得还是插排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个房间百个底盒....一个房间四十个底盒,这是要干什么啊

兄弟是体育老师教的数学吧,问题是体育老师不背这个锅啊。
四个房间,平均下来也只有20多个啊。
一个房间有卫生间就5个不多吧,浴霸,热水器,照明,吹风,洗衣机
房间里有电视,双控,两灯,床头灯,再加一些插座,空调,床头柜,书桌,等等,
房间内加卫生间,加阳台,一起20个算不算多吧。
再加客厅,走道,楼梯,室外露台,还有三楼储物间,我说百个是保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看到的是那么大的房子。。。。。是我家房子小吗?

你家多大的?

网友:
是的,装一个拖板在升降桌下面就搞定了。整齐又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