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电阻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2022-10-10):
我现在手上电位器只有有5k,2k,100k,请问应该怎么计算,
图中2.4能不能取消,想加辅助电源从0调

网友:
431的电压设计可以参看其规格书,电阻的串并联不会计算建议还是别改了,比着相关图纸盲改很难达到预期结果,还容易炸机。

网友:
输出Vo=(1+R1/R2)*2.5V

网友:
直接搜索TL431计算器,有专门的网页版计算网站,这里给你一个http://www.dwenzhao.cn/cal/php/t ... utton1=%BC%C6%CB%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