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上独立电源,就有问题

楼主(2022-10-11):
根据大佬操作,无问题,我又改了一下加电源,出问题,有声音,电压范围小,电压不稳定,一直在跳 。
电源采用,uc3862+lm358+sp
前面uc3862,我把二极管和启动电阻拆了,供电17v,后面二极管拆了供电15b加上两电压独立电源,有声音,调压范围锐减,电压范围有波动,一直在跳

楼主:
光耦高压端波动厉害,先给高压端独立供电没问题,低压端不行,独立供电乱跳

网友A:
你这个发的图,跟你改装电源又对不上,你发的这个图还有错误,让人家怎么给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发的图,跟你改装电源又对不上,你发的这个图还有错误,让人家怎么给你分析 ...

低压端跟我的一模一样,高压端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