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TD-LTE移动通信基站,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设置?

楼主(2022-10-11):
最好有说明书

网友A:
TD-LTE都已经停用了,你搞起来也是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LTE都已经停用了,你搞起来也是没信号。

什么?大清已经亡了

网友:
左转拆机区

网友:
这设备过时了,只能当废品卖了

网友:
没用,这玩意有鉴权的,不是你插上就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