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记DIY:拆个全新佳的美12V/1.5A电源适配器 给笔记本电脑用

楼主(2022-10-11):
前一段时间80元一台的价格买了两个同方G50的笔记本电脑   配置是 赛扬N3150  4+256G固态  配个15.6寸1920*1080的液晶屏
液晶屏是LG的的确不错 CPU虽然四核但是性能一般  内存焊接在主板上  扩展内存槽没焊 所以没法加内存  只是看在配的屏幕不错 而且还是MLC群联原装固态 就拿着用了
好在功率比较低   用 altium画图也没问题   看油管啥的也不错   就是电源太特殊了  3.5/1.3的插头 还是12V 2A的适配器
买的时候没适配器 只好自己用转接头弄个

当时因为没找到电源 用的 柯达12V 700mA的电源适配器也能用   那个小电源实际能到20W的功率  不过发热量太大  所以还是想找个功率大点的

这不找到了 十几年前买的  佳的美电视盒的 电源 印象中5元一个买的 全是新的 (制造日期推断是2007年 当时买了几十个) 18W的功率应当够用了

电源就一个螺丝固定 拆开后这样的

做工可以的

标准的 反激开关电源

背面零件不多

主控IC加功率MOS是一体的德国英飞凌 DIP-8的芯片  ICE3B1065

宽压范围内(100-240V) 可以最大输出16W功率   高压的情况下(220-240V) 能够输出最大32W

蓝色安规电容旁边的光耦 是PC817 没看出品牌

下面有个  TL431 同样也没看出品牌

输出端的 整流二极管给的是富裕量真大
按理说1.5A的电源   不用这么大的二极管
这个是TO-220F封装的 来自于美国PEC (Process Electronics Corp)的 MBR10100 高压肖特基二极管
规格是 10A 100V 的确给的参数富裕量较大

整板电容都用的国产FX电解电容  不知道中文名字叫什么   输入端是400V/22uF电容 输出端是  16V/1000uF加16V/470uF 两个电解电容加一个电感组成PI型滤波

最下面那个磁环 是  输出端的共模抑制电感        最上面那个 黄色安规电容后面是输入端的共模抑制电感

看来这个电源标准不低 估计为了电视盒干扰小 纹波电压比较低   输入 一个共模电感 输出 一个共模电感 外加  C-L-C滤波用的电感   总共有3个电感

拆解完毕 待会装上 就准备给我的笔记本用了

实测  充电的时候最大输入功率26W (算上电源适配器自身的损耗) 大概笔记本就是24W 差不多
电池充满后  CPU基本满载的情况下 整机输入功率13-16W  估计主要的功率都在那个 高分屏上了 CPU基本不发热

这个电源长期使用应当没问题 之前是用 柯达12v700ma的洋垃圾电源 那个电源充电的时候不能开机 开机的话功率超过24W会过温度保护的   必须充满电才能开机  现在这个电源适配器没有问题了 充电的时候 使用也没问题了

网友:
还不错的额电源,最重要的是,外壳可拆卸。

网友:
请问一下,电脑在哪买的呢?配置对我来说也够用了,关键价格很棒啊!

网友:
这个PWM芯片还是不多见

网友:
这电脑价格接近于称斤买来的

网友:
超负荷运转

网友:
18w功率小了点

网友:
一般般吧!能用

网友:
确实现在的电源大都是超声波焊接

网友:
笔记本都这么省电了嘛。。。。。。

网友:
80元能买到256G固态的电脑,说明现在的二手固态已经烂大街了!

网友:
80元一台,两包烟钱!我也想要!

网友:
80元的这样笔记本哪里有?

网友:
80元一台的价格买了两个同方G50的笔记本电脑

网友:
感觉小了,,,,,谢谢分享

网友:
80买个固态都不够了,电脑是附送的

网友:
感觉纹波应该不太低,若纹波高了,不适合给精密电子用,

网友:
这电源用料不错!

网友:
功率还是小点

网友:
1.5A算是不错了,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