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00元以内的路由器,需要有WiFi功能,全千兆口,网口数量至少4个

楼主(2022-10-11):
能接受二手,需要有WiFi功能,全千兆口,网口数量至少4个。

目前使用的是爱快软路由,主要看重的是网络流量控制功能,
内置的规则可以覆盖到大部分的手机APP应用,不用自己找IP地址设置规则。

现在要用硬路由替代这个软路由,有推荐的告知一下吗?

最好能刷机固件多,能够刷爱快最好。

网友:
人人影视2,7621 32+512 网口少一个多个USB3.0你要我出你个全新的,99包邮

网友:
爱快加个千兆路由不就行了

网友:
还是K2P比较好!

网友:
现在都上WIFI6了

网友:
可以二手k3

网友:
K2P还要不了这么贵...

网友:
K2p,永远的神,固件多

网友A:
很丰富的流控好像选择也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丰富的流控好像选择也不多

其他的都好满足,就这一条难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都好满足,就这一条难办!

7621刷高格好像也可以流控,磊科nbr100的固件也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621刷高格好像也可以流控,磊科nbr100的固件也可以试试

想不到还有人能记得磊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还有人能记得磊科

磊科nbr100其实就是定制的高格,没有无线

网友:
中兴E8820s刷高格

网友:
二手推荐网件或者思科,做工用料比较好

网友:
我有一个360v6   应该够用吧,就是下面脚垫掉了,,,,,需要私信

网友:
k2p的固件太多了

网友C:
说起路由器啊,我就要说一下我的K2P。

之前用官改,但是不支持某种无限加密,导致苹果设备提示安全性不够,后来也曾刷过老毛子;于是在去年刷了魔改版的高恪,曾连续使用310天无重启。

前阵子发现会无故断网,查看也没什么异常,除了固件更新里面发现了新固件(修改版,不应该发现官方新固件的),直到昨晚彻底无网了,连管理界面也进不了;取下路由器到电脑旁网线连接,能进管理界面了,也看不出有啥不妥,再次接猫,显示也连上了,还是没网。

一气之下刷回老毛子,刷完居然直接上网了,去年刷老毛子的设置居然还在闪存里,甚至奇妙。

现在又一切稳定了。看样子就是高恪官方更新搞的鬼,果然这固件后台还有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起路由器啊,我就要说一下我的K2P。

之前用官改,但是不支持某种无限加密,导致苹果设备提示安全性不够 ...

之前也有一个K2P,但是是博通版的,固件奇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