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拆解』拆修一个惯性玩具

楼主(2022-10-11):
『X拆解』拆修一个惯性玩具
好像是海底捞送的

拆开底座,各种螺丝

一直好奇手里的几个惯性玩具,但是一直没去拆,这次刚好拆拆

一个大铁片,就是利用大铁片的惯性,转啊转

惯性失效,就是这个扩孔问题了

大铁片

最后废除惯性功能,保留了后面风扇的作用

反正小朋友腻了也是到处丢,就这样吧

网友A:
正经叫法是应该是飞轮储能吧

网友B:
第一眼看还以为是成人玩具

网友:
80年代比较好玩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眼看还以为是成人玩具

阁下,指的是那种可以突突突的玩具吗?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结构!

网友:
这塑料绝对比我家的格力空调室内机好,我那破室内机两年没拆塑料壳就到处裂开,真不知道他们老大出来走路这么霸气的勇气来自于哪里。

网友:
看外壳好像还挺厚实的,这种玩具很耐玩,小小铁片飞轮能储能这么多的能量,小车能跑很快,还很远

网友:
这个还是皮带传动的高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经叫法是应该是飞轮储能吧

好像有惯性储能发电机,巨大的飞轮

网友C:
竟然是皮带传动,第一次见皮带的

网友:
飞轮蓄能,带皮带传动,效率会低很多

网友:
外形变了,内部原理不变小时候玩的是铁皮小汽车

网友:
男孩子玩的时候,前后猛搓几下塑料齿轮就打齿坏了。。。

网友:
小时候见到别人玩还不明白内里结构,直到长大了拆开才明白是靠铁轮转动惯性推动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皮带传动,第一次见皮带的

皮带传送的是后方的那个螺旋桨

网友:
我拆的几个小车基本都没有皮带传送,这种带皮带的其实比较容易改电动。

网友:
那个飞轮眼熟,之前有个一样的飞轮,把底部磨尖点,做为手捻陀螺,转的时间挺长的

网友:
小时候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带到学校能玩一学期

网友:
围观,,,,小时候没这玩意,,,,